小弟也弄了山寨的330四轴!还有山寨脚架

楼主(2014-05-15):
一直玩固定翼,常在河边走,鞋终于湿,掉多轴的坑边了,不知道能不能掉的更深。

山寨的330架子,2212的电机(以备以后做大点的机架)东西都是山寨的没钱买高大上的东西,线体验一下,遥控是DEVO7

装完四轴,发现太低了,无意中看见山寨电直还在角落里,正好把起落架拆下来,钻孔,装上,看着还不错,山寨中的山寨

另外还有个问题,飞控是MWC,现在的问题是起飞的时候抽飞的抖,不知道咋回事,电调统一校准过,一会看看桨平衡怎么样。

网友:
不觉得鸡臂很软么?

网友:
山寨真的很软不好用

网友:
机架看着想塑料的啊。是不是太软了

网友:
有个山寨的也不错

楼主:
机架质量的确一般

楼主:
昨天电调新装机不用校准还好点,今天校准了一下,一个电机反倒出毛病了,转一会其中一个就停了下来

网友A:
这寨机花费多少阿?

网友B:
抖的话 没做减震的话 都是PID的问题 P调小 你用多大的浆 ? 建议90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的话 没做减震的话 都是PID的问题 P调小 你用多大的浆 ? 建议9047

我用的8寸桨

网友C:
去调一下低通滤波应该就好了
mwc调完低通滤波很多时候都可以默认参数就飞

楼主:
6050低通滤波已经调到42了

楼主:
现在是GPS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调一下低通滤波应该就好了
mwc调完低通滤波很多时候都可以默认参数就飞

mwc的gps语句应该选U BLOX还是NMEA啊,我的GPS模块是U-BLOX得,用软件测试的时候显示数据是NMEA。不知道mwc飞控应该选哪项

网友:
山寨的真不能和原厂比,质量不是差一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的gps语句应该选U BLOX还是NMEA啊,我的GPS模块是U-BLOX得,用软件测试的时候显示数据是NMEA。不知道m ...

u-blox 或者name都可以
u-blox的话需要刷入u-blox的协议...

网友:
山寨机架不可靠啊。。。

网友(2014-08-29):
关注楼主的进度。

我有一架450的机架,感觉大了点儿,想再弄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