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minimosd家的方向到底怎么理解的一点拙见

楼主(2014-05-15):
也看到不少朋友关于minimosd家的方向不懂看的问题,自己有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老鸟无视,不懂的可以有一点启发。第一次FPV时飞远了,地形又不熟悉,一顿头晕眼花,靠辨别地面建筑是决计飞不回来了。于是就看屏幕,希望借助osd信息指示的家的方向,按方向操作飞回来,我看箭头志向我自己,也就是在屏幕上是指向屏幕下方,我就以为此时只要前进就可以飞回来了,于是推杆前进。。。结果完全不知道飞哪里去,没有一点飞回来的迹象,算求了,切rtl吧,还好飞回来了。下来后我仔细研究了下家的方向到底怎么用,我发现,箭头的方向可以理解为推杆的方向,比如箭头指向屏幕上方时,就推杆向前,箭头指向屏幕左侧时,就往左侧飞,这样就是向家得方向靠近,途中方向有变就相应改变操作,就可以回家了

网友:
先顶一下.高手接着.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顶回去

网友:
箭头指的是HOME点的方向。
向下,说明JJ在HOME点的前方,你应该拉升降,后退回来,
向左,说明JJ在HOME点的右方,你应该打左副翼,左移回来
向左下方,说明JJ在HOME点的右上方,应该拉升降打左副翼,左后退回来。

别的方向自己想。

网友:
这有点像自动飞行指引啊

网友:
很好理解的,就当自己是坐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箭头指的就是家的方向,而多轴和直升机是可以不改变机头指向直接向任何方向飞的,所以只要控的摇杆向箭头方向打就能飞回来。如果是固定翼就需要改变航向,让机头顺着箭头方向才能飞回来

网友(2014-07-25):
以飞行器为极点,飞行器前向为0°的极坐标系定义方式,只不过方位角是顺时针。箭头指哪就表示家位于这个坐标系的哪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