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固定翼,求教飞机型号,以便电池通用,,

楼主(2014-05-15):
   电直虽然有意思,可玩久了也想换换口味,轻木塞斯纳首飞炸烂,又捣腾了架雷电的F3A,飞着是挺舒服,可是电池只有一块,还是很久前留下来的3s 2200的,450用的电池。
   现在手头有6块 6s 3300,  4块6s 2600, 请问一下各位,有什么机型适合这些电池呢,
   之前在淘宝上问,店家说50级飞机都可以用,可是普遍是轻木机,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还是先飞飞泡沫飞机吧,
   给个名字或者淘宝搜索关键词就行啦,多谢多谢,

楼主:
另外很蛋疼的是,70涵道看了下都是用 4s 2500左右的电池,可是90涵道就直奔6s5000了,,

网友A:
电动飞机这点确实讨厌~要想最佳效果,还是得最搭配的电池。
不过水平高的话,并联、串联都可以尝试,差不多就行

4S 2500左右,适合30E级别的3D飞机,还有大型一些的电动像真机,单块或者并联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飞机这点确实讨厌~要想最佳效果,还是得最搭配的电池。
不过水平高的话,并联、串联都可以尝试,差不 ...

4s 5s这样比较纠结的电池我是不会入的,
目前来看统统用6s电池最好,以后也可能7sX2飞电直,

问了好几家淘宝店主,看来还是只能老老实实买两块小电池飞小飞机吧,等熟练了弄50级轻木机玩去,

网友B:
可以搜50级EPP/EPO 像真机试一试!某宝上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搜50级EPP/EPO 像真机试一试!某宝上多了去了!

可是一直很喜欢F3A的机型,,很带感,,
像真机尺寸不够就没意思了,等毕业回家再说,不然飞机都没地方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4s 5s这样比较纠结的电池我是不会入的,
目前来看统统用6s电池最好,以后也可能7sX2飞电直,

看错了,我还以为你有4s,6s很好用啊,大机必备。你先弄小3s练手吧,很便宜

网友C:
找彩虹A388,适合新手的50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彩虹A388,适合新手的50E。

哎嘿,,看了看,,加购物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