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的APM2.6 四轴。--屌丝的四轴的另一用途

楼主(2014-05-15):
经过一个星期的组装调试,期间因为热插拔把I2C的电源管理部分弄坏 返厂修理了一下。到现在的定点的钉子,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起初其次因为冒进还摔断了一个机臂。用热熔胶先黏住练习。等手练熟悉,并且把飞控摸熟悉了在换机架吧。奉上定点视频。由于是测试电池电没充满,才定了1分多钟。期间有点小阵风。。。
http://www.tudou.com/v/-cCoqfqvh4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屌丝我的机架还在组装中。轴距500空机搞到444G含机架,太重了

网友:
同路的,也是前几个星期调出定点,只有调试过的人才知道调机的辛苦

网友A:
求配置,楼主是否可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配置,楼主是否可以分享下

山寨的F450机架 还让我摔断过一个机臂 。银燕XA2212 980KV  1047桨(认真的做了桨平衡) APM2.6+6HGPS

网友:
果然还是会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的F450机架 还让我摔断过一个机臂 。银燕XA2212 980KV  1047桨(认真的做了桨平衡) APM2.6+6HGPS
...

首先感谢楼主的回答,我也想搞个apm2.6 +6h,能否推荐下哪家好,价钱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回答,我也想搞个apm2.6 +6h,能否推荐下哪家好,价钱如何?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我也是新手啊  也是一头雾水的  开源飞控就得自己多琢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我也是新手啊  也是一头雾水的  开源飞控就得自己多琢磨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装备都还在购物车里呢,哈哈

网友B:
楼主多大的电池?可以飞多久?

网友C:
你们一个个怎么全玩起APM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个个怎么全玩起APM来了呀?

也为你。

网友D:
刚买了套F450+KK板,打算换成APM飞控,不知道好不好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大的电池?可以飞多久?

我的是3S2200老电池 都是以前玩直升机 固定翼剩下的。勉强飞个5分钟样子。准备换3S5500得电池。预计留空时间大约15分钟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套F450+KK板,打算换成APM飞控,不知道好不好整啊。

一开始会觉得APM很难  但是安装好后 觉得很简单 只要线连接对  刷固件 清空EPPROM  在各种校准就行了。我到是觉得里面的电调4个统一校准可能会棘手一点  其他遥控校准  水平校准 罗盘校准都是很简单的。还有就是要大概做下桨平衡  这样一弄  默认参数下也可以飞得八九不离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个个怎么全玩起APM来了呀?

商品飞控贵啊  更新也慢。APM还是不错的  觉得很直观比WMC直观  功能也强大  还能用来固定翼 飞翼  遥控车 以后玩固定翼FPV用整套也是没问题啊  平台也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套F450+KK板,打算换成APM飞控,不知道好不好整啊。

当然好整了,上完泡泡的11课+新版5课教程,就会了

网友E:
楼主 能来个细节图么 我想看看怎么分配空间和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能来个细节图么 我想看看怎么分配空间和走线

机架放城里去了 不在身边  布线由于使用的4合1电调还是很好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放城里去了 不在身边  布线由于使用的4合1电调还是很好弄的

我是单个的电调 感觉电池什么的没地放了。。想看看你那个GPS和减震神器怎么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