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适合新手飞450的kbar调试参数

楼主(2014-05-15):
(无正文)

网友:
你已经不是新手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其实情况是我不小心把XG8里设定好的模型给删了,然后不清楚K8要不要重新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情况是我不小心把XG8里设定好的模型给删了,然后不清楚K8要不要重新调。。

如果只是控里的数据被删了的话,陀螺仪是不需要重新调的,我也是刚刚T8换成T14,陀螺仪一概不动,主要调两个参数,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然后调正反向,舵机大小量,差不多这样就行了,我今天450换控是现场调的,保证没双桨的情况下,螺距曲线是用手大概估估,油门曲线飞了两次就OK了。

网友:
同意ls意见

网友:
定速器那栏如何开启?好像没有

网友:
同求啊 我也想自己调K8

网友(2014-12-22):
楼主用的感觉如何  我也想入黄k8   给点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