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八轴臂是上翘5°,还是水平的好啊?

楼主(2014-05-15):
准备配八轴,臂是上翘5°,还是水平的好啊?

楼主:
轴距是1150mm,配什么电机跟桨比较合适呢?

网友:
千古之谜,如果动力足够的话,还是翘的更好吧,至少桨更不容易进镜头了

楼主:
理论上平的应该要稳一些,上翘的应该费电一些吧!因为上翘的桨转的不够水平啊!

网友:
楼主:去研究一下固定翼飞机的“上反角”概念吧,理解了上反角,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多轴也有上翘了

网友:
估计翘着好看。。比如。。。。你也喜欢 懂得。。但是估计不好用

网友:
上翘,应该稳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平的应该要稳一些,上翘的应该费电一些吧!因为上翘的桨转的不够水平啊!

既然可以上翘,那么桨到底要不要做平衡呢,看起来有些矛盾…………………………

网友:
空气动力学 推荐还是上翘好

楼主:
感觉上翘的比较酷,那就选择翘5度的吧!

网友:
这个5°太见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