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问题

楼主(2014-05-15):
图上画圈的地方弄死不耙锡,别一个地方一下就上锡了

网友:
抹松油嘛……

网友A:
极尔断了吧,下面那一段没有转汞所以焊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尔断了吧,下面那一段没有转汞所以焊接不了!

现在要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怎么办呢?

剪一点铜箔,夹在极尔上面,打孔上螺丝,然后焊接在铜箔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一点铜箔,夹在极尔上面,打孔上螺丝,然后焊接在铜箔上面

方法不错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一点铜箔,夹在极尔上面,打孔上螺丝,然后焊接在铜箔上面

网友:
上焊锡膏,或者拿锉刀搓了试试

网友:
用小刀刮一下,然后加点阻焊剂,焊接时间要短,5秒没焊上,小心刮一次再焊,如果还弄不好,找高手帮忙或另想他法

网友:
转镍的掉了所以上不了锡

网友:
这个是锂电的正极是铝  正常是铝转镍片    你这搜X宝有焊铝的焊锡和焊锡膏(焊接完马上用酒精清洗焊点和清洗烙铁头要不腐蚀)  或者点焊来转镍片   不建议用刀或者锉来打磨铝除非你认为你的手速快过铝氧化的速度

网友:
最好换电池,焊久了电池内部也不行了。

网友:
用goot强力焊接剂

网友:
请到某宝搜铝锡焊丝,不锈钢锡焊丝,然后买 一点回来就能用很久了。

网友:
正极有镍片,当然不好焊了

网友:
助焊剂是帮助焊接的,阻焊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一点铜箔,夹在极尔上面,打孔上螺丝,然后焊接在铜箔上面

谢谢,已按照你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按照你的方法搞好了

这烟不错

网友B:
我有点焊机要不你拿来我给你点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焊机要不你拿来我给你点焊一下。

你哪里,我正好有东西要点焊

网友:
你这焊锡看着都已经氧化了弄掉上新焊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我正好有东西要点焊

山东枣庄,呵呵

网友:
铆颗空心铜铆钉,在再铆钉上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