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机架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2014-05-15):
500轴距的机架,2mm玻纤  空机重444G(含脚架)

把多出来的机臂铝管咔嚓掉点不知道会不会减重些,用2mm的是个大错误上1.5mm的应该差不多

楼主:
再加上10个铝柱,螺丝重量应该还会上涨

网友:
至少比飞越650重了点

网友A:
我的装机了、现在不上电池是1629.5g
H4 680机架

网友:
我觉得超重了,我木头和铝合金的类似构形机架,560的轴距,160g,以后减重配脚架希望控制在170g以下。初步试了下还是够坚固的。

网友B:
先做好飞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做好飞起来看看。

对,

网友:
我觉得重的不多,重的好处是机架的强度刚度提高了,机架变形小,稳定性也好

网友:
确实偏重呢,,你可以不用重心版(或者是电池板)

网友:
不裝上板,, 只裝电池板应可省回不小重量......

网友:
不装电池应该能轻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机了、现在不上电池是1629.5g
H4 680机架

不上电池就这么重,上了电池离不了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池就这么重,上了电池离不了地了

没有、我的现在用4200mah电池3S可以留空8分钟
6000mah电池3S留空12分钟、云台、图传OSD、什么的都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池就这么重,上了电池离不了地了

680配大功率电机没啥问题. 500这个分量就够呛了. .

网友:
这个架子好眼熟哦!

楼主(2014-07-11):
楼上的干嘛人身攻击呢!素质!
只是评价你做的飞机品相不好,就从固定翼跑到多轴来人身攻击

至于吗——对不起我错了你做的飞机太俊了!

网友:
还好,我的架子550,600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