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无刷电机距离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05-15):
如果无刷电机电池比较远,那么处在中间的电调是靠近电机好一些还是靠近电池端好呢,我目前因为机架的原因是把电调靠近电池这边放置的,但是目前飞行遇到某一个电机突然转速下降,电池电压也下降的问题,不知道是是不是因为电调离电机太远,还请四轴高手出来指教?最近的飞行经常出现找不到原因的问题,搞的很头痛啊………………………………

楼主:
顶一下,高人赶紧出现

网友A:
一般来说没大问题,但是要细说,电调离马达近好,因为损耗少。一般来说,放在风道里,能通风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没大问题,但是要细说,电调离马达近好,因为损耗少。一般来说,放在风道里,能通风的就可以

恩  多谢  风道里这是肯定的

网友:
理论上离马达近一些好,电源2根线,马达三根线,电调离马达近,线看起来可以少一根。

网友B:
电调距离电机近好,距离电池近也就是靠近中心板,电调电流好像容易影响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距离电机近好,距离电池近也就是靠近中心板,电调电流好像容易影响GPS

这个没注意哦,多谢提醒

楼主:
继续顶  求指点

网友:
遠離飞控及GPS

网友C:
看看主流大型商品机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主流大型商品机放在哪里。。。

目前见到的不多, 多是网友组装的,成品很少见到内部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见到的不多, 多是网友组装的,成品很少见到内部结构

举个例子吧,DJI S800,电调离电机不超过1cm,叠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吧,DJI S800,电调离电机不超过1cm,叠着。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