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向真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一直以来对直机都很感兴趣,固定翼飞得差不多了,涡喷也不可能玩,转过来又想玩直机了,但是又不想像高手一样玩3D,只是想玩玩航线,直机不需要像固定翼一样要很长的跑到才能飞,现在玩模拟器里的几款向真机都没有太大问题了,请教电直版的高手们,推荐一款机机,谢谢了,最好有链接之类的

网友A:
卖一架450,再买一个向真机壳就OK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一架450,再买一个向真机壳就OK了啦

我在模拟器上玩向真机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玩450之类的就觉得太灵活了,很容易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一架450,再买一个向真机壳就OK了啦

是不是450的舵量调顿一点就和向真机一样了???

网友:
不知道,我模拟上一直拿700来练习,真机得话当然是飞机越大越稳,不过像真机基本上都是用450加像真机壳的,至于舵量的话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玩450是为了飞3D的,当然有钱的话可以再450加飞控,据说效果接近4轴一样稳

网友A:
个人觉得凤凰模拟器上的700跟飞450真机的感觉差不多,模拟上的450我也玩不来,毕竟我玩450也才2个月,现在在练对头中

网友:
机器越大越稳当,但是价格也只直线上升,风险系数几何倍数增加啊

网友B:
期待你的像真视频~

网友:
要操控简单就买个锤子机玩玩就好了,要想更简单就共轴双桨的,不过这只能算玩具……

网友:
直升机一开始不要像真壳,很重的。建议你从小直机入魔,977或者minicp,危险小,当然真正外场飞入门还是450,不过450的危险性就比较大了,不是固定翼能比的。先入飞越的450 fbl pro吧,练手用的没有不炸的,所以先不要飞亚拓的,特别是dfc,等你过了炸机高峰期再入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凤凰模拟器上的700跟飞450真机的感觉差不多,模拟上的450我也玩不来,毕竟我玩450也才2个月,现在 ...

我都是用250联系。

楼主:
就是想上个小的,上面的兄弟说双桨的我已经飞过了,玩具而已,飞一点问题没有,在此前也飞过青松单桨的小机机,基本没有问题,只是控的手感没有自己的控那么好,所以想上个其他的
请教大虾们,

网友C:
450 加上仿真壳 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 加上仿真壳 自己动手。

加仿真壳我知道,但是怎么让450不那么灵活,我不要3d,只要航线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仿真壳我知道,但是怎么让450不那么灵活,我不要3d,只要航线而已

450装上仿真壳 重量增加不少 也不行450那么贼了。但是装壳需要一些指导 可以X宝搜索 找专业制作仿真机的店家选择壳 安装可以指导 事半功倍

网友:
期待你的視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装上仿真壳 重量增加不少 也不行450那么贼了。但是装壳需要一些指导 可以X宝搜索 找专业制作仿真机的 ...

兄弟:有哪家推荐给我吧,真想

网友C:
有广告的嫌疑,私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广告的嫌疑,私聊吧

加您好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