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螺旋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15):
最近做了一架f22.替换以前起飞重量730g的f22,全部按照原来的飞机切的,切好上原来的设备总重600g
今天去飞一转过弯就螺旋下来,怀疑头重,就把电池向后放了放,后来头轻飞上去微调把头压下来时候又进入螺旋,有时候平飞时候稍微打下舵都会自己翻个身然后变得不可控螺旋下来,真是想不通,以前720g的都飞好好的这次怎么会这样。
后来索性把头去掉了,重新放电池,发现再也不螺旋了。
按理说f22应该很好飞呀怎么会这样
补充下,我的f22后来想要平飞两个舵面必须一上一下角度很大才可以
三角翼混空的

配置是2212  kv2200配6乘4桨   2200电池。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我也飞KT板的F22,不过我用的是1300的电池,你用2200的太重了吧

网友B:
两个垂直尾翼太靠近也会螺旋的,所以F22等,都是往两边倾斜一定角度,你的鸡鸡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C:
照片中的小朋友,你们好啊。
要平飞两个舵面必须一上一下角度很大才可以。说明机机有严重的不平衡,重量或者角度不对称。

网友:
贝爷说,去掉头,剩下的都可以吃~~应该是鸡肉味的,嘎嘣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能量~~

网友D:
加固垂尾,可以贴根碳杆不让它变形,就不会螺旋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固垂尾,可以贴根碳杆不让它变形,就不会螺旋了。试试

嗯,我会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中的小朋友,你们好啊。
要平飞两个舵面必须一上一下角度很大才可以。说明机机有严重的不平衡,重量或 ...

嗯,有空再做一个这个确实做的比较粗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垂直尾翼太靠近也会螺旋的,所以F22等,都是往两边倾斜一定角度,你的鸡鸡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可以试 ...

已经试过啦,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飞KT板的F22,不过我用的是1300的电池,你用2200的太重了吧

对确实重机子都往一边偏了电池可能有很大关系

网友:
V尾 不要垂尾,不过F22真心不好飞,可以开一个副翼跟升降舵联动,不过还是不太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