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ghtbridge和GH4的疑问?

楼主(2014-05-15):
入行较晚想弄明白几件事儿,有劳行家给解答一下:1.lightbridge和GH4的搭配的话,GH4能否实现记录4K的同时HDMI输出1920x1080信号给云台?帧速率是否可调?2. GH4和GH3云台能否完美配合?包括重心、配重、HDMI输出口?3. .lightbridge在控制云台用5.8G的遥控器,2.4G的遥控器对云台来说是否没有用了?单独购买5.8G的遥控器还是更换2.4G的发射实现?4. .lightbridge地面端的控制线同时供给飞控和云台,线的长短会不会限制人员的操作?(有时候飞行操作手需要走近障碍物观察位置啊)5. .lightbridge何时能满足HDMI转换SDI功能?也就是图传的信号直接进切换台,从而实现直播功能?6.近期dajiang大疆是否有针对GH4开发云台的计划?毕竟大家都说GH3实用的电机配件很X。感谢前辈答复!

网友:
没有关注,我顶一个。

网友A:
我把我所知道的的、能确认的说出来,没说到就是不知道,或者不能确定的。

1、GH3云台能很好地匹配GH4机身,基本上不用调整(吹毛求疵的话可以微调一下重心),所以无需新增Z15-GH4。
2、2.4G遥控器在LightBridge面前可以说是没用了,换5.8G遥控器的话,基本只有大疆原厂的5.8G控可选。
3、控制教练线的确会影响机动性,所以飞手和云台手需要一起走动。
4、HDMI——SDI转换将不会由大疆提供解决方案,需要由用户自行配置转换器。但HDMI信号输出不太适合直播车,30p与50i的区别,估计楼主会懂。LightBridge主要针对的还是航拍高清图传(非直播用)的使用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所知道的的、能确认的说出来,没说到就是不知道,或者不能确定的。

1、GH3云台能很好地匹配GH4机 ...

楼上大哥 gh3云台怎么实现gh4图传?走lightbridge可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所知道的的、能确认的说出来,没说到就是不知道,或者不能确定的。

1、GH3云台能很好地匹配GH4机 ...

感谢前辈指教!目前看直播攻克不了还?等有实物了转换后进松下410切换台试试

网友:
有个问题,gh3或者gh4,录制的那个红点好像没法去掉呢

网友(2014-08-08):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教!目前看直播攻克不了还?等有实物了转换后进松下410切换台试试

买一个第三方的HDMI转SDI盒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