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可否直接用360桨

楼主(2014-05-15):
如题·   有没有人测试过· 直接拿450pro版在未改动尾管长度的情况下装360桨暴力飞行·?
会不会出现什么大桨砍尾桨等一些列可能~?
450改480pro改装件其实都有· 只是感觉尾实在太长不是很喜欢,而且不+配重情况下 很难做到头尾同重,所以不想对450做任何改动就能飞360桨最好· 但是没有测试过  呵呵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楼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楼主试试看

我就是不敢尝试啊·     所以发帖看是否有人尝试过·

网友:
期待勇敢白鼠的出現

网友:
我试过,如果仅仅是能不能飞,答案是可以飞,至于飞行性能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一定要纠结说大桨和尾桨会干涉、大桨会砍到尾桨、锁尾不行等等问题,那你就改尾巴吧

网友:
测试一下

网友B:
长尾巴比短尾巴锁尾效果好这是肯定的!360大浆可以装……大罗距跑尾巴也是肯定的!

网友:
拍了个照片给你看看……我感觉很危险

网友C:
改长尾巴,上6S电池,重心没问题的…………

网友:
上面这个是加长的尾浆……用pro尾浆要跑尾巴的

网友:
按理说会打到尾桨,特别是3D。

网友D:
楼主放心用 我现在 的JR450用的就是RJX360桨 尾桨没动  性能更好 就降低了齿比。暴力3D咱不会 简单翻翻  钟摆  没问题。 没用过的没有发言权

网友:
434T 皮传 362碳桨 很协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尾巴比短尾巴锁尾效果好这是肯定的!360大浆可以装……大罗距跑尾巴也是肯定的!

跑尾巴我不担心·  就担心砍尾桨 ,我MB锁尾到是杠杠的· !动力方面很充足·  450未改时14T直齿与13度+- 直装480尾管与尾桨 360大桨  齿比与度数都不改动情况下都未掉转过!
跑尾巴我不担心·  就担心砍尾桨

楼主:
求解·   450pro 直装360大桨的是否与尾干涉·!   动力方面不担心     动力6S 蝎子2520   锁尾MB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放心用 我现在 的JR450用的就是RJX360桨 尾桨没动  性能更好 就降低了齿比。暴力3D咱不会 简单翻翻  钟 ...

JR450用的就是RJX360桨········   是否和450PRO的尾管同长~?  真的打不到尾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JR450用的就是RJX360桨········   是否和450PRO的尾管同长~?  真的打不到尾巴~?

JR原厂桨是335的。尾管还真没注意多长

网友:
试过,飞航线没有问题

网友E:
我试过  飞悬停跟航线是可以的  飞3D 瞬间炸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  飞悬停跟航线是可以的  飞3D 瞬间炸鸡

炸机原因是什么。

网友F:
这么跟你说吧,用360桨必须用加长68mm尾桨,否则3d甩尾,更何况尾管,必须加长,提高锁尾,但如果你只是航线,无所谓,至于会不会打尾桨,自己试试吧

网友:
不打尾桨就可以啊

网友:
不加长尾管就用345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原因是什么。

大桨离尾桨太近  开3D 大幅度打舵  就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  飞悬停跟航线是可以的  飞3D 瞬间炸鸡

为什么会炸机?大桨砍到尾桨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炸机?大桨砍到尾桨了吗

我瞎说的  不过 飞悬停跟飞航线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瞎说的  不过 飞悬停跟飞航线是可以的

我的是JR450 简单翻番跟头 钟摆没问题的。不是道是不是JR450的尾管比飞越的长些? 但是JR450也是645全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跟你说吧,用360桨必须用加长68mm尾桨,否则3d甩尾,更何况尾管,必须加长,提高锁尾,但如果你只是航 ...

楼主一直以为转速够不掉转就能锁尾!mb锁尾再牛也要遵循反扭力不是!不加长尾桨肯定甩尾!

网友:
很难飞的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C:
改长尾巴,上6S电池,重心没问题的…………

铂金40A    格式1200   6S    450改480    , 推荐个暴力和耗电比较均衡的电机   12T斜齿    买了个2520   可能用不了

网友:
花牌2520,电调上铂金V3 50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