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弄了个四轴,APM,油门为啥不跟手啊?

楼主(2014-05-15):
一直玩电直,看着四轴好玩也组了个。650机架,恒力4225 610KV电机,APC1245桨,电池是两组3S 2200mAh并联(450电直用的),APM2.6+6M GPS。今天试飞,感觉油门、Roll/Pitch非常不跟手,于是大副提高了油门、Roll/Pitch的灵敏度,前后左右确是灵敏许多,油门大多时间也能跟上我的动作,但有时还是会出现滞后现象,例如偶然会大幅度掉高度,即使推油到顶也不行,快触地时又起来了。试飞用的是自稳模式。
刚接触APM,没经验,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换自稳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自稳模式试试

试飞就用的自稳,其它还没体验啊!

网友:
apm多少大米 准备入一个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定高或者定点的话,大幅度掉高最大可能就是气压计被风吹到了,自稳就不知道了,看看是不是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定高或者定点的话,大幅度掉高最大可能就是气压计被风吹到了,自稳就不知道了,看 ...

明天再试试,电调是30A铂金,电调不稳定要翻的,应该不会!

楼主:
可能还是APM调试不到位!

网友B:
自稳模式应该是跟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应该是跟手的

不知道啊,是不是3S上1245桨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是不是3S上1245桨小了?

油门不动的时候会突然大幅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不动的时候会突然大幅掉高度?

在自稳模式下,油门正当悬停的位置时不定时出现在大幅度掉下来,

网友:
呵呵 楼主当成直升机耍了吧

网友C:
610KV用3S????这都能5S了吧。。。可能是电池的原因,设置电压保护了。低于电压飞控貌似会自己下降,等你油门没那么暴力了,电池可能还能持续一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自稳模式下,油门正当悬停的位置时不定时出现在大幅度掉下来,

自稳模式下正常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当直机玩了。用特技模式 Acro Mode应该不错!

网友D:
特技模式
特技模式是仅基于速率控制的模式。
特技模式提供了遥控器摇杆到飞行器电机之间的最直接的控制关系。
在特技模式下飞行,就像是不装飞控的遥控直升机一样,需要持续不断的手工摇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技模式
特技模式是仅基于速率控制的模式。
特技模式提供了遥控器摇杆到飞行器电机之间的最直接的控制关 ...

抽空马上体验下特技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0KV用3S????这都能5S了吧。。。可能是电池的原因,设置电压保护了。低于电压飞控貌似会自己下降,等 ...

很有可能,降低电压报警下限试试

网友:
电池太低了,这种电机,起码 4S 以上,动力不一样  操控感 就不一样了。

网友:
切 Acro 飞行模试试,应该就跟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