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逗比很低级的问题,,可确实从一两年前就在纠结这个问题了,,,,

楼主(2014-05-15):
为什么固定翼飞机的电机功率都这么低呢,
习惯了直升机动不动几千上万,可是看到很大尺寸的固定翼电机功率仅仅一千瓦左右,,就觉得很别扭啊,

准备上50级固定翼,这个级别的电机功率在900~1000w左右,重量400g左右,可同级别直升机电机例如600mx 510kv,340g就有3300w的输出,,,蝎子4035-560kv,460g功率5200w,
之前还以为是kv值的问题,可大家的kv值都在500左右,就算600mx是用的12s电压,切一半也有1650w啊,,

好吧在这请教大家了,,要是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可笑大家就尽管拍砖吧别客气,,,

网友A:
直升机做机动和特技动作的源头都来自功率,这个仅能由发动机提供;相比之下固定翼机动和特技动作,有一部分是依靠本身的动能、势能相互转换,以及机翼的升力变化所产生的,所以不需要直升机那么大的功率。
现实中直升机的航程、载重远不如固定翼飞机,其实也是上面的道理,发动机功率大耗油高,偏偏载重有限。此外,巡航时直升机的升力都必须随时由发动机来提供,固定翼产生同样的升力维持巡航则无需这么大功率。
生物界也是如此,据考证蜂鸟的悬停方式与直升机类似,别看蜂鸟体积小,它为了维持每次采蜜时的高耗能飞行,它每天进食的量相当于它那身躯也是恐怖的,说白了就是蜂鸟比其它鸟生存所需消耗的能量更高。

网友:
最简单的说法也有,直升机旋翼产生和维持升力的效率不如固定翼高,效率低了,就需要提高动力来保持必须的升力。

网友B:
固定翼不需要马达提供大拉力来让飞机抬升,很大一部分的升力来自于空气动力~不仅仅是航模,真机也是如此~比如空客的A320两台发动机总共只能产生24吨左右的推力,但是飞机却能满载以77吨的重量起飞,可见空气动力有多重要
相比之下,直升机的升力几乎就要全依靠发动机来提供了,所以发动机的功率要求就更大~~

网友C:
楼主,你去了解一下涵道机,看看那些90-120mm金属涵道电机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需要马达提供大拉力来让飞机抬升,很大一部分的升力来自于空气动力~不仅仅是航模,真机也是如此~比 ...

楼上正解!

楼主:
LS各位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可是你们没弄明白我想问什么,
相同重量的直升机和固定翼需要的功率肯定是不同的,这我明白,大固定翼很小的推重比就可以飞得很愉快,

我好奇的是,仅仅指电机,同样的功率如果可以用更小的尺寸更轻的重量,那对飞行性能肯定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去了解一下涵道机,看看那些90-120mm金属涵道电机的功率。

确实,不过小涵道的功率也是比较小的,就看到有120涵道能有6000w的功率,

可确实螺旋桨飞机的电机确实功率都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做机动和特技动作的源头都来自功率,这个仅能由发动机提供;相比之下固定翼机动和特技动作,有一部分 ...

形象生动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为啥直机电机的推重比大.
我觉得有优点就有缺点,会不会效率低,成本高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因为成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S各位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可是你们没弄明白我想问什么,
相同重量的直升机和固定翼需要的功率肯定是不同的 ...

因为电机的功率砸下去克服的东西部一样啊,固定翼基本上只要电机能带动机身去克服空气阻力做功就行了~~虽然升力也能产生一部分阻力,但是也能计算在空气阻力里而直升机的电动机却是要克服重力做功,相比起来难度就大很多了~~
举个例子一架飞机用固定翼的方式飞行,正面的空气阻力和升力产生的诱导阻力总共有50N,10秒内水平方向跑10米的话粗略算电动机需要做功500焦耳,功率为50瓦~同时空气产生的升力让它上升5米~~
但是如果这个飞机本身自重有100kg,算1000N,如果电动机要让它垂直上升5米,那电动机要克服重力做功5000焦耳,搭上10秒时间就需要500瓦的功率诶!!!
这么一随便算,LZ能明白了吗?不要小看空气动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过小涵道的功率也是比较小的,就看到有120涵道能有6000w的功率,

可确实螺旋桨飞机的电机确实 ...

涵道相比普通螺旋桨,因为有特殊设计的风道等等的帮助,能让空气以更有效的方式加速喷射出机身,使马达的功率更有效~~
螺旋桨其实很麻烦的,因为定距螺旋桨只有在特定转速下才能发挥最有效的螺距,就像机翼只有在特定的速度,特定的迎角下才会有最大升力一样~因此为了应对不同转速,才出现了变距的螺旋桨,让桨能一直处于最好的工作状态,提升效率~但是因为先天的不足,所以渐渐的才被喷气式什么的淘汰…涵道其实可以看做简化的特殊的喷气式引擎诶
另外你说的,小体积大功率,这不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咩…可惜人类现在的技术水平没那么容易达到诶,无论是模型,还是在汽车,飞机上,都在追求更大的推重比的发动机……

网友:
lz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固定翼用的电机重量和直升机的差不多,输出功率却小很多

网友D:
功率取决于负载,只要你有足够的强制冷却,保证马达线圈不至于烧毁,马达的最大功率是可以大大超过额定功率!
受尺寸的影响,马达定子上能绕的线圈总数是一定的!线用的细了,能绕的匝数就多。固定翼一般直接驱动大桨,扭矩较大,一般是低kv值的,匝数较多,线就只能比较用细的了!线细了允许流过的电流就小,输入功率是电压*电流,电流小了,总功率就小了。
直升机马达一般是高kv马达,匝数很少,线粗,过流面积大,允许通过的电流更大,功率自然更大!
单从马达尺寸来说,除去材料的因素,同尺寸的固定翼马达,拆去线圈,换绕更粗的线,保证足够的冷却,功率自然上升!
另外,就拿双天4250来说,线的满槽率并不高,这也限制了功率!但保证了线圈的良好散热,对延长马达寿命是有益的!

网友:
lz的问题很高深。
气动性能最差固定翼飞机,假设是kt板平板翼型,它的升阻比再怎么样也可以达到2-3吧,意味着它只要自重一半到三分之一的推力就可以平飞了。假设它的推重比是1,那么它的推力里面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是富余的。
模型滑翔机的升阻比可以到10--20,而真的滑翔机甚至到60,如果是动力滑翔机,只要自重10-60分之一的推力就能平飞了。
那么固定翼飞机的爬升速度=飞行速度*(推重比-1/升阻比),可见固定翼只要一点点推力就可以缓慢起飞,当然推力不能太小,否则克服不了轮子的摩擦力,而且速度越快,螺旋桨推力越小。一般客机的推重比在0.2--0.3,人力飞机的推重比可以小于0.1 。
对这些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问题,建议多看点飞行的理论书,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取决于负载,只要你有足够的强制冷却,保证马达线圈不至于烧毁,马达的最大功率是可以大大超过额定功率!
...

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
这样一说心里就明白多了,
不是固定翼电机达不到直升机的功率,而是设计就没打算让它有这么大的功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
这样一说心里就明白多了,
不是固定翼电机达不到直升机的功率,而是设计就 ...

对,正常的固定翼没必要用那么大的动力,动力太大又贵又重还会把飞机整的解体。除非是特别追求暴力的3D机,或者像我做的这种奇葩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ight=kt%B7%C9%B5%FA 才需要比较大的功率。

网友:
直机电机要求转速高,用的线圈粗,电流大,功率也就大,但是扭力小所以要用齿轮组减速,目前的固定翼多是直驱,要求扭力大,所以线圈细,电流小,功率也就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LS各位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可是你们没弄明白我想问什么,
相同重量的直升机和固定翼需要的功率肯定是不同的 ...

其实我明白你想问啥,我也纳闷过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两个事实帮我想明白了:
1、低KV电机,不仅转速低,而且最大功率也更小。同样大小的电机,KV2000那种比KV800那种最大功率大很多
2、越大的飞机一般用越低KV的电机直驱,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很多好几千块的高端F3A动力组,是用高KV内转子电机,配合多级皮带减速提供及其强大的动力(估计和120CC汽油机相当)

这么看来,原因简单说来一句话——用这么小功率的电机,就是因为固定翼一定要直驱

直驱的成本比起减速齿来,是天壤之别,看直升机的旋翼头,再看固定翼的桨夹,你就明白这俩的区别有多么大了。而直驱为了保证扭力,不得不将KV数一降再降,功率不足宁可加大电机直径,否则扭力不足电流就爆表了。

网友:
呵呵,楼主故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明白你想问啥,我也纳闷过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两个事实帮我想明白了:
1、低KV电机,不仅转速低 ...

原来是这样子,
有种打出喷嚏的快感,
这样选择电机也不再纠结了,之前挑电机的时候总觉得功率好低,感觉没劲,现在想想暂时够用就行啦,
越级的动力等熟练了肯定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取决于负载,只要你有足够的强制冷却,保证马达线圈不至于烧毁,马达的最大功率是可以大大超过额定功率!
...

终于有人看明白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
有种打出喷嚏的快感,
这样选择电机也不再纠结了,之前挑电机的时候总觉得功率好低,感 ...

看你打出喷嚏,我也打出喷嚏了
之前我也是反复看详细的电机、桨表格,最终才想出了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需要马达提供大拉力来让飞机抬升,很大一部分的升力来自于空气动力~不仅仅是航模,真机也是如此~比 ...

支持。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需要马达提供大拉力来让飞机抬升,很大一部分的升力来自于空气动力~不仅仅是航模,真机也是如此~比 ...

说得很好,很有见识,值得学习

       老丁

网友:
别只看固定翼的电机功率小呀,它可比直机省电多啦!同样的电池,普通的螺旋桨固定翼可比直机至少多飞至少一倍以上的时间!若是滑翔机,两三倍以上也不止呀!如一架电动滑翔机动不动就能飞半个小时,电动直机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