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自检后镜头不朝正前方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4-05-15):
Z-15 自检后镜头不朝正前方 老往一边斜一点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之前有个帖子,楼主可以翻翻

网友B:
楼主你好
检查一下GPS的前向是否与飞机的前向保持一致,校准一次指南针试一下。
是否可以拍个故障视频上来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