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过FMS 1.4米P51的前辈

楼主(2014-05-16):
入了FMS 1.4米P51和格氏3300毫安4S电池,准备择日试飞,试飞前先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请教电池放置位置,需要插到底吗?另外请教2600毫安电池和3300毫安电池的飞行时间大概分别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直接插到底,3分的样子,你飞了下来再看看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到底,3分的样子,你飞了下来再看看电压吧。

2600毫安的插到底可以平衡,3300的同样插到底不会头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毫安的插到底可以平衡,3300的同样插到底不会头重吗?

相差不大  不过建议你 飞那块就那块   如果要一场飞2块 每次起飞前都调下重心 自己心里有点底就行   2600  和3300  就是2-3分的区别了

网友:
机机比较帅气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帅气~的大jj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毫安的插到底可以平衡,3300的同样插到底不会头重吗?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
原装电机,4S的电池,动力差一些。如果有80A的电调,建议用6S的电池。不要长时间全油门就可以。我的是串联3S,2200飞的。

网友:
2200电池。飞3.5分钟没问题。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B:
这机能飞4S2200~3300电池

网友:
我2600 4s的顶头刚好。楼主不放心首飞可以先微调推杆,使得头稍微重点。空中在调回来。头重不太影响。头轻容易失速。首飞别太慢了。祝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毫安的插到底可以平衡,3300的同样插到底不会头重吗?

应该问题不大,我2600的和4200电池都是插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能飞4S2200~3300电池

这机能飞2200~4200电池

网友:
表示买了4块4s 2600ma的电池  好像fms的  2600ma是通用的

网友C:
原厂4250电机4s不够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4250电机4s不够力的

难道原厂配置飞不起来吗?还是不够暴力?请楼上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毫安的插到底可以平衡,3300的同样插到底不会头重吗?

4200的都不会头重的哈~

网友:
我飞的FMS1.4米海盗,就我头像这架,与你的野马是同样的电机,我用4S 2200的电池,头部加了3个大螺帽配重,电池顶到头,飞3分钟左右。这2战机下降必须的带点油,不然容易失速,下降时的一直拉杆,不然容易打浆

网友D:
标配的动力可以飞5分  这款的有2种配置 你买的PN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配的动力可以飞5分  这款的有2种配置 你买的PNP么

是V8版本的P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