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澄星6050不能飞3D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6):
正飞一切正常 在倒过来的瞬间动力大大减弱 3D模式往下拉油门没有用 但拿在手里开3D 正负螺距的动力都是非常够的 就是在空中想翻过来的时候会没动力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新手也刚刚理解螺距曲线,陀螺仪曲线。你试着把油门曲线调一下,也可能是负螺距不够。还有就是你翻过来手不够快,小机和模拟器里两回事。

楼主:
你好,不是的,我以前450开始的,飞了三年现在到700了,3D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他正飞开3d上下动油门都非常有劲,上下蛙跳很迅速,拿在手里开3D我把飞机倒过来手放开直接倒飞璇停又可以,就是翻过来的那一下感觉副螺距是没动力了,飞机就直接炸了
试了好几次了都一样

网友B:
是不是电机掉转太厉害了啊

网友C:
也许是主轴限位间隙大了,实际负螺距不足

网友D:
飞两层楼高再倒飞试试

网友E:
楼主都700 3D了,技术肯定没问题,可能暂时没适应小鸡的手感吧,飞高点(5米以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