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调节参数方法

楼主(2014-05-16):
借用网友发的试用固件,http://pan.baidu.com/s/1qWAXUzy 解压后里面有一个Vast_Copter_Pv1.02_20140424.exe,用这个软件可以调节感度,增稳,PID的P和I参数

连接飞控需要买一条下载线

(图片涉及价格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斑竹留)

飞机下面的USB接口不能连接到电脑的USB口,它只是借用了USB接口的电子零件,里面其实是一个标准的TTL串口,总共4条线,红:5V,黑:地,绿和白:数据收发TX,RX,至于哪个是TX,哪个是RX,没去研究。买到上面的下载线后,把线剪断,把红黑线分别接好,再对调绿线和白线,这样就和飞机的收发线匹配了,用这条改造后的下载线可以设置参数和升级飞控

把下载线连到飞机和电脑,接上动力电池,打开软件找到对应的串口号,打开串口,正常的话,就可以读出当前的参数,修改后就可以设置新的参数

网友:
再来一张做好的线的照片看看

网友:
玩到另一个层次啦�

网友:
正在想是否入cx20

网友A:
老兄你线买了吗?买的那根线还要自己改造?不是安装了驱动程序后接上就能连接电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线买了吗?买的那根线还要自己改造?不是安装了驱动程序后接上就能连接电脑的吗?

我买了下载线,发现无法通讯,问了厂家才知道要对调里面的绿白线,很简单的

网友:
CX-20居然不带数据线?这个还真没大疆精灵方便啊。

网友B(2015-01-16):
想入手不知道如何啊这个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入手不知道如何啊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还不错

网友C(2015-03-01):
地址怎么失效了,我的20估计升级,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怎么失效了,我的20估计升级,不稳定

这里有,分享里还有另外2个版本
http://pan.baidu.com/s/1kTsYt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