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数传……??

楼主(2014-05-16):
最近入坑FPV,之前发帖问了有关图传的问题,感谢各位模友的解答,基本已经了解了,准备入手的时候,看到数传这个东西,又迷茫了,数传又是什么?和图传有什么区别,我从字面理解成数据传输,但是要传输什么数据呢?传输到哪里呢?如果是电流电压航向距离等信息,不是有osd直接反映到地面站屏幕上吗?新手有点晕乎,求解答~先谢谢各位点进来的模友了

网友:
遥控器发射机和接收机需要用到数传,地面站也要用到,新手回答,楼下纠正!

网友:
把 飞控的数据 都穿到 地面电脑 上,或者 平板上,

作用就等于  那个USB 线 一直插着 连上了 MP 。   可以设置航点 飞航线任务。

网友A:
数传是驾驶员,图传是拍摄员,一个管开车,一个管录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传是驾驶员,图传是拍摄员,一个管开车,一个管录象,

泡泡老师解答的形象贴切。

网友:
很少看到关于数传的技术贴,希望有高手能为新手们祥细的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是驾驶员,图传是拍摄员,一个管开车,一个管录象,

就是说加了数传  可以自驾  等于无人机对吗   可以不用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加了数传  可以自驾  等于无人机对吗   可以不用控了

控还是要的,要不然自检通不过,看第11课

网友B:
数传是飞控数据的双向传输,飞机往地面传飞行信息,地面往飞机上传控制信息。接地面站飞航点才会用,一般用不到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是飞控数据的双向传输,飞机往地面传飞行信息,地面往飞机上传控制信息。接地面站飞航点才会用,一般用 ...

谢谢    有了大概的概念   也了解了   暂时不用上这么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还是要的,要不然自检通不过,看第11课

翻了3遍  愣是没找到11课    泡泡老师   麻烦您直接发链接给我吧 俺这智商   基本也就告别论坛搜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3遍  愣是没找到11课    泡泡老师   麻烦您直接发链接给我吧 俺这智商   基本也就告别论坛搜索了{:1_ ...

新手课堂,APM飞控使用,4月20日更新,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fromuid=117325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4月20日更新第四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369&fromuid=117325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3遍  愣是没找到11课    泡泡老师   麻烦您直接发链接给我吧 俺这智商   基本也就告别论坛搜索了{:1_ ...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三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971&fromuid=117325

一 二 三, 三个合集,自己慢慢***(监控)吧。

网友:
呵呵 如果你不要无线调参或者自动航线飞行好像就不用数传了吧 大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