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选择

楼主(2014-05-16):
只飞KT板机   天地飞7 和进口空 区别大吗

网友:
区别很大,就好比好的陀螺仪、舵机等精确高,使用准确,便宜的准确差。

网友:
建议买DEVO 10,飞KT机够用了,手感和进口控区别不大。天地飞7手感不太好。

网友A:
我用的是DX8,同伴用的是天地飞,都是飞KT板机,他飞时,飞机起飞就转圈炸地,最后用我的控来飞,飞机飞得好好的,以前觉得控都是一样,现在觉得还是的点区别的,看他的设置都是好好的,可起飞后飞机就转圈炸志,根本来不救机。

网友:
有区别,主要是手感

网友:
KT机本来就不精准,用好控可惜了。

网友:
区别很大? 按你飞的飞机,来说,一点区别都没。。。。天7没用过,不过是轴承 弹簧的 手感差不多都不大

网友:
那个……炸机原因归结到控上,是不是得上模拟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DX8,同伴用的是天地飞,都是飞KT板机,他飞时,飞机起飞就转圈炸地,最后用我的控来飞,飞机飞得 ...

这个夸张了吧

网友:
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一个是看经济能力 一个是看对控的要求  入门的话天地飞足够

网友(2014-09-23):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DX8,同伴用的是天地飞,都是飞KT板机,他飞时,飞机起飞就转圈炸地,最后用我的控来飞,飞机飞得 ...

这个就不是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