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2014-05-16):
提示:

网友A:
不懂,还等楼下大神来指点!

网友B:
救回来的希望比较小,浪费时间,或者丢弃不用或者改成2S的,或者找一块同规格的电芯替换掉。

网友C:
很那说 估计不好用了

网友D:
充单片大电流看看

网友E:
等待后续报道。

网友F:
后面会有在

网友F:
精彩即将继续

网友F:
系统更新中 请稍后。。。。。

网友G(2014-06-22):
这电池就等死吧

网友H:
我也有个一样的控电2801用的,其中一片挂了,就是电芯质量不好,换一个算了,免得出更大问题。
KEER应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