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问题,请老鸟们赐教,十分感谢

楼主(2014-05-16):
先说配置:飞跃450+k8问题一:原先调整好后正负螺距达到了-12.7---+12.7,正负螺距感觉太大了(纯新手用不了),就在控里把十字盘的三个舵机行程减少,调整后为-10---+10,请问这样对飞机操控没有什么影响吧。
问题二:十字盘舵机行程减小后,需不需要把尾舵机行程相应减小,刚刚在地面轻推油门试了一下,飞机轻微的顺时针旋转,会不会是行程不对等的问题。
问题三:如果不是行程问题,再加大油门自旋速度如果加快的话,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好意思,纯新手,没飞过450,就推了一点点油门,不敢往上推。)
问题三:关于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特别是普通模式下,老羊给出的螺距曲线数值都在40-70-100,油门最小时螺距为-2度,可是我要是将螺距调成-2度,我的控上的螺距曲线最低值就是-20(futaba14sg的控),请问,我对数值的单位是不是理解错误,或者不用去管具体数值,关键是要将油门最小螺距调整为-2度。
问题四:普通模式下,油门50%时,螺距的具体值达到多少合适,悬停时油门和螺距分别调到多少合适。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你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是-12 +12的话,我的14螺距设置-17,-12,0,50,100,最小螺距就是-2°,油门还是一条直线不变。普通模式下,油门50%螺距应该是0°,我悬停郁闷一般在65%左右,螺距应该是5-6°左右,也是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我三个月新手 问题一K8我没有用过 有的正负螺距是在控里面调 有的在陀螺仪上面调。按照你这样应该是对的,飞之前螺距尺测下这个你应该知道。问题二 正负螺距和尾舵机不牵连,你知道吧尾舵机的左右行程调节一样就行了。问题3 机机没有飞起来的时候有地面效应 飞起来看姿态是往左还是往右 要是往任何方向偏的话要不是感度不够 调节感度 ,要不就是陀螺仪震动引起 多加一层泡沫胶双面贴。油门50%左右摇杆往上一点不过一格这样子。

网友A:
問題一:正負12.7度很好不用改。
問題二:飛機自旋;尾槳中位要有5度螺距、感度調高些!
問題三:尾舵修正是否正確,中立點正確否!
問題三:螺距曲線是對著螺距尺調校的!遙控器顯示出只是個數值並不是實際螺距度數!不用去管具体数值,关键是要将油门最小螺距调整为-2度;正確!
問題四:一般飛行模式;油門0  40%  60%  85%  100%
............................螺距0           十5             十11
請你下載亞拓450pro dfc說明書就最清楚!

网友:
我用的gv8000怎么也调不到设置里面的要求,但是也能飞,就是尾巴绵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一:正負12.7度很好不用改。
問題二:飛機自旋;尾槳中位要有5度螺距、感度調高些!
問題三:尾舵修正是 ...

谢谢啊!对于新手的我来说,螺距大了,控制不好,现在自旋已经调好了,K8设置里反向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07-15):
新手不需要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