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悟空M1、M3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4-05-16):
先说问题:
之前一直飞的naza,一直很稳定。这次弄了个悟空,装在小斯四轴机架上。起飞后发现手感完全不一样,比naza差了N个数量级,起飞非常不稳,突然窜到2米左右,伴随明显抖动和向右大角度自旋,1分钟下来后,m1\m3电机温度明显高于m2\m4。怀疑感度问题,默然100%-170%,问题依旧,只能说感度低时稍微好点。中油稍偏上就突然上窜,中油稍偏下就急速下降。GPS和姿态模式均如此。从OSD数据分析,M1\M3输出问题明显。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模友,求以解惑啊?
M1和M3数据:

M2和M4数据:

遥控油门:

横滚和俯仰:

方向:

楼主: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我的800也有突然会抖下的现象,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严重怀疑你换WKM后没有进行摇杆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你换WKM后没有进行摇杆校准。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犯的

楼主:
重点看M1/M3的输出,无风情况下的悬停,却出现极大极小的反复输出,最小值居然是斜率为零的直线,很不正常,姿态自然不能稳,电机也热。问题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犯的

这曲线只能以诡异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