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关于四个电机输出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apm2.52,已经折磨了一个月了还是没解决,校准过油门、加速器、遥控器,刷过多个版本固件,尝试过先刷小车再刷四轴,尝试过终端里erase再刷固件,在failsafe里面看到四个电机输出就是不一样!在不接电调和电机的情况下推油门也不一样(如图):

推一点油门

推一点油门

油门推到一半

油门推到一半

楼主:
这已经是四个输出最一致的截图了,基本上3号电机的输出都很小!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飞3轴,跟你一样的问题,大家说正常。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518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飞3轴,跟你一样的问题,大家说正常。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你飞的时候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B:
飞控没放平吧,所有东西装上,找个人帮你抓JJ,推油门试飞一下,看看JJ能不能平衡离地

网友C:
没个轴的动力输出,跟飞行器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机架倾斜了,为了修正那么这四个电机动力肯定不一样

网友:
第一座图为什么通道一和通道二 不在中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的时候有没有出问题

飞起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没放平吧,所有东西装上,找个人帮你抓JJ,推油门试飞一下,看看JJ能不能平衡离地

应该还是可以确定飞控是平的(之前无论怎么调整显示的3号机输出都很小就像第一张图一样),自己一个人试飞过一次,朝一边偏,然后打断了两根桨,确实也想不出其他原因了。和加速器调准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个轴的动力输出,跟飞行器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机架倾斜了,为了修正那么这四个电机动力肯定不一样

我单独只拿一个飞控(装在飞控盒子里)不接其他东西,这样应该能保证飞控是基本水平的吧?

网友:
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网友:
这可不一定

网友:
龙抓手, 做好保护, 上电检查. 新机没调教过翻覆是正常的, 调了pid之后就好了.

网友(2015-04-18):
Lz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接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