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不堵转的配制

楼主(2014-05-16):
有人说恒力的4225和好盈30a是堵转的配制,不幸的事我正好是这个配制,之前用naza lite发挥过3次坠机。也怀疑过是堵转问题。我的配置是4225 kv390 好盈铂金30a 2-6s。请教老鸟不堵转的配置!

网友:
铂金不堵

网友:
其实没有100%不堵转的。白金堵转几率很低一点。

网友:
不是说蜘蛛才堵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用多大的浆.1238以下的就可以 我和你同样配置 我现在用1447的浆 进角调到0 不堵 启动后怠速调到最高 1238我用的默认进角 15度 若是还怕堵就用11寸的浆或者降低进角 很好用的哦唯独会降低效率 我现在的配置感觉效率最高 应该比用1238效率高出%15吧 另外4225正常应该用610KV比较好一些 610 配1238浆 效率很好 390配1238 效果不怎么好 而且高进角会堵 怕堵就降到7.5左右 这些都是我自己使用的经验 不喜无喷

网友:
这个组合你试过吗?

网友:
朗宇X3508S 700KV 配好盈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多大的浆.1238以下的就可以 我和你同样配置 我现在用1447的浆 进角调到0 不堵 启动后怠速调到最 ...

谢谢老兄!我这个配制就是用的1447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