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先进的APM调参方式:飞行时遥控器旋钮调(更新测试感受)

楼主(2014-05-16):
因昨天自动调参后不满意,主要是加了负载后震荡,于是今天看了下官方网站,发现还有手动飞行中遥控调参的方式,分享一下,中午测试.

飞行中调整
Roll速率P和Pitch速率P是可以在飞行中调整的,用你的发射机通道6的旋钮,跟随下列步骤调整:

  • 把你的APM/Pixhawk/PX4连接至Mission Planner
  • 在Mission Planner中,选择 配置/调试>> APM:Copter Pids
  • 设置通道6选项为“Rate Roll/Pitch kP”
  • 设定最小值为0.08,最大为0.20(多数飞行器理想的增益都在这个范围,尽管一小部分飞行器最大可至0.25)
  • 点击“写入参数”按钮
  • 将你的发射机通道6旋钮调至最低位,点击“刷新参数”按钮,然后确定下Roll速率P和Pitch速率P的值变为0.08(或者非常接近)
  • 将通道6旋钮调至最高位,点击“刷新参数”然后确认Roll速率P变为0.20
  • 往回调通道6旋钮至中间位置
  • 在自稳模式解锁并飞行你的飞行器,调整通道6旋钮,直到你感觉飞行器很灵活,而且不会抖动
  • 飞行结束后,断开锂电池连接然后重新连接APM至Mission Planner
  • 通道6保持飞出最佳性能的位置,返回ArduCopter Pids界面,点击“刷新参数”按钮
  • 在Roll速率P和Pitch速率P文本框中重新输入你看到的值,但是要有一小点修改,这样Mission Planner才能识别出它有变化并重发送给APM/PX4(注意:如果你重新输入的就是显示在Roll速率P中的数字,它就不会更新)。 举个例子,如果Roll速率P显示的是“0.1213”把它改为“0.1200”
  • 设置通道6选项返回至“None”然后点击“写入参数”
  • 点击右上角的断开连接按钮,然后再连接
  • 确认Rate速率P值就是你在第12步重新输入的

今天用APM的6通测试了从0.08-0.20(roll,pitch/P)的参数,说下我的感受吧,其实从悬停的稳定性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很稳定,但也不是绝对的稳定,飞行器多少会受风力的影响作一些微调,主要的区别就是在飞行过程中,较低的参数修正的幅度比较小,而较高的参数修正的幅度比较快,更夸张点的话就是抖,所以,从这个特点来说可以做些选择,如果你是用来航拍的话,最好选择较低点的参数,使飞行器的修正缓慢一点,这样云台的振动幅度就比较小,如果是用来飞着玩的话,感度可以高一些,反应更灵敏一些。这是我测试的感受,当然我的理解可能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A:
顶,APM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可惜不懂鸟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APM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可惜不懂鸟语。

恩,我感觉这种调参还不错,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比较直观

网友:
这种方式很容易误改参数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呵呵,先玩着,以后再折腾

网友:
好东西,有空试试!

网友:
勁 現在先知

网友:
顶起。
举一反三,其他的参数也可以通过该方式(暂名“手动调参”)进行调整,除了繁琐点意外,带来的好处就是飞行手感更具个性化,飞手更可以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调整出不同场合、不同天气等条件下的数据,
最起码对于我等新手能更直观地理解APM各参数的意义,对提高调机水平很有帮助,就是折腾了点,不过玩航模,不就为了在折腾中感受这种乐趣吗?
浅见,望教。

网友:
太强大了,懂得调的话

网友:
挺好。这种方式比较直观的看到调整。跟微调相似的感觉。可以试试。顶一个~

楼主:
以后可以一直开着这个通道,不同的天气随时调整飞行数据,调稳后继续飞行是不是很爽呢

网友:
未入手Apm的顶起

网友B:
一直是这么调的. apm wiki上写的更详尽些. 不过要注意这个方法调好的参数, 断电之后要再上电检查一下, 有时候数值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这么调的. apm wiki上写的更详尽些. 不过要注意这个方法调好的参数, 断电之后要再上电检查一下, 有时 ...

哥们能否说下你调的感受是怎样的,我已更新帖子,看看和你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否说下你调的感受是怎样的,我已更新帖子,看看和你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这个功能好像是2.x版本就加进去了, 不过好像调好之后每次保存参数都要小心, 可能是我发射接收的失控保护的关系, 参数老是出错.
调pid本身就是个细致活, 耗时耗精力. APM这个功能简化的操作, 要不然每次调整参数都要通过电脑或者调参软件. 个人经验是, 在安全范围内飞悬停, 找最佳参数. 另外自动调参的话能比这个方式调的更好些, 关键是调参时候不能有干扰.
youtube上有很详尽的apm调pid的说明, 关键是英文+要***(监控).

网友:
为何我设置了0.08-0.2的范围,用的天九VA旋钮,最低位刷新roll P是负值,最高位也是负值

网友:
内环的基础感度越高越好。当然是在不震荡的前提下。。。

网友:
楼主的飞机轴距多少呀?能报一下哦飞机硬件参数吗?我是四轴700轴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这么调的. apm wiki上写的更详尽些. 不过要注意这个方法调好的参数, 断电之后要再上电检查一下, 有时 ...

能给个链接吗 我现在都不知道去哪看资料 ~ 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链接吗 我现在都不知道去哪看资料 ~ 唉~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tuning/
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tuning/
这里.

好的 ~ 多谢了~

网友(2014-08-26):
我的APM2.6 飞T960就是悬停时候没事。一运动就开始抖,这是不是roll和pitch的P高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方法有点麻烦吧?

网友(2014-10-23):
绝对的好方法,走起。

网友:
这办法我用了,很好,可根据天气情况随时调整!

网友(2015-01-23):
真心感谢!学习了

网友:
一定要顶起。

网友(2015-04-21):
调好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输入呢?不是自动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APM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可惜不懂鸟语。

泡泡,你被放出小黑屋啦

网友:
温故而知新:

§          StabilizeRoll P和PitchP控制飞行器对于roll和pitch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即飞行器操纵的跟手程度,以及实际与期望roll与pitch角之间的误差。 默认值是4.5,代表每存在1°的误差时,将以4.5°/秒的速度进行修正。
§        P值越高,飞行器的修正与响应速度越快。
§        过高的P值将会导致飞行器前后震荡,类似于跷跷板似的动作。
§        P值越低,飞行器的修正与响应就会越慢。 过低的P值将会当值飞行器反应缓慢,在有风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坠机。

§      Rate Roll/Pitch的 P,I ,D参数影响马达的输出,基于上述的自稳(角度)控制器期望的飞行器倾斜速率来控制。这些参数与飞行器的自身动力相关,动力较大的飞行器一般需要比较小的rate PID 值。 例如可以加速很快的飞行器可能适合的Rate Roll/Pitch P值是0.08,而加速比较缓慢的飞行器可能适合的值是0.18.
§  RateRoll/Pitch的P是调好飞行器的最重要的参数。
§  更高的P值意味着马达将以更大的响应以获得期望的转向速率。
§  P的默认值是0.15,适合标准的Arducopter。
§  RateRoll/Pitch的I是在外力作用使得飞行器无法长时间保持期望的速率时,用来补偿外力作用的的负效应的。
§  高I值会快速达到期望的速率,也可以在飞行器快速减慢避免飞过头。
§  RateRoll/Pitch D 是用来抑制飞行器在加速修正至期望位置时的反应程度的。
§  过高的D值会导致飞行器出现异常震动与“记忆效应”,即飞行器控制缓慢反应迟钝。
§  根据模型的不同,取值一般在0.001与0.02之间

一起调才有意义......

网友:
先学习吧,我知道CC3D能行

网友:
一直用默认参数飞的!

网友:
话说APM的自动调参到底是带负载还是不带负载来进行?

网友:
为什么我一点刷新屏幕   最大值和最小值那里就归零了呢?

网友:
还有这个方法!必须顶,必须学。

网友:
學習了,有空試試,謝謝了.好文

网友(2015-05-30):
学习,以后使用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好像是2.x版本就加进去了, 不过好像调好之后每次保存参数都要小心, 可能是我发射接收的失控保护 ...

我在自动调参时出了问题,能否指点一下?
http://bbs2.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2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