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nx4改装件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昨天装机中,把离合器19t的安装,根据全套配件,轴承座和发动机座装上去后,发现,附带的15t的尾齿,跟原来的主轴齿轮不匹配,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原来的尾齿座也要做更改吗,但是没发现有改装的配件,请有改过的大神指导。原来的尾齿是14t的。

网友:
没改过,帮顶,有改过的给讲讲

网友A:
我的20T套装,飞了好长时间才发现15T对转齿还在盒子里没装,飞14T也没出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楼下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0T套装,飞了好长时间才发现15T对转齿还在盒子里没装,飞14T也没出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楼下回答吧

你用20t的离合器,装的是多少的大桨片?,425还是470

网友B:
19,20t升級是否主要給425槳用的因為短槳升力不夠要提高轉數補升力
而用470槳的用原裝17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20t升級是否主要給425槳用的因為短槳升力不夠要提高轉數補升力
而用470槳的用原裝17t就可以了?
...

470的大桨据说必须要加强尾管,不是因为齿轮的转速就可以上的。

网友:
14t跟15t的齿轮间距差了一点点,会感觉很紧的话,把锁尾传动齿轮的轴承座全部放松,往后退一点再锁紧,空间不大,但是有用。

如果你喜欢很松的齿轮间隙,那就要用锉刀稍微自己磨一下侧板了。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点个赞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