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有副锁尾及电调问题

楼主(2014-05-16):
CX250准备用GP750+MD922锁尾,还没装机上,有几个问题请教:
1.电调过热.收的GP750+MD525,普通30A电调,上电后开始舵机正常,转动GP750,舵机有反应,但很快,舵机就乱动,电调过热,是电调5V问题吧
2.用普通舵机测试,初上电正常,但舵机内部一直嗡嗡响,舵机过热
3.MD922到货后,GP750要设成1520/760us的哪种?
4.用哪种电调比较合适.
大神指点.

楼主:
谢谢,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一个问题.

客气了.电调没必要30A.都一样会发热的。18A的就够了.轻!我用好盈18A

楼主:
也是250的有副吗,锁尾用什么组合.
常有人说250的尾不好搞定.

网友:
有副翼的用GP750和922可以了 锁尾不细腻的话可以通过感度来调

楼主:
太好了,GP750有了,就等MD922了.
用D7E控,感度一般什么范围合适呢

网友:
还没装机,舵机没有定位,使劲找中点,马达肯定发热,数码舵机特性。250用20A足矣。设为DS,delay 0感度尽量往上,摆尾就往下调直到稳定,急推油门不摆为准。GP750当年还是不错的,我EP200和YT450PRO都是这个。D7E没用过不过感度数值都差不多,我JR的控基本70-75%。

楼主:
谢谢中将,这下装机更有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