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一毛钱,v977原装配置加强锁尾的简便方法

楼主(2014-05-16):
尾管往出抽一些只留一小段在机身里,然后用胶加固。这样下来真成一根棍子了,各种推大油尾巴都不转,即使增加一毫米效果也很明显,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A:
我和你正相反,我是嫌尾巴长了不协调,给截短了。因为加长了舵机臂,螺距加大,原厂尾电机已经锁不住了,换了高性能锁尾,即使大螺距,短尾巴 依然锁的笔直

网友:
长了锁尾效果自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正相反,我是嫌尾巴长了不协调,给截短了。因为加长了舵机臂,螺距加大,原厂尾电机已经锁不住了,换 ...

求电机型号,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电机型号,多钱?

sut的 15一个

网友:
主轴到尾电机二十几厘米,拔出1mm貌似没感觉,力矩跟距离成正比的,拔出2mm时力臂才增加百分之一哦。

楼主:
搜不到啊,8520的?

网友:
杠杆原理嘛

网友:
拉长一些肯定好,顶起

网友:
细长细长 杀伤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