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舵机只能一起换吗?

楼主(2014-05-16):
坏了个舵机,X宝上问这款已经停产了,要换只能一起都换了,真的只能这样吗?哪怕参数几乎一致也不行吗??

楼主:
自顶一下,坐等答案。。。

网友A:
新的放升降上吧~ 混用没事儿

网友:
如果是电直十字盘上的,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论坛收个二手

网友B:
更换后的舵机如果能在零、最高、最低螺距,十字盘是水平的就可以,飞飞悬停、航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放升降上吧~ 混用没事儿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后的舵机如果能在零、最高、最低螺距,十字盘是水平的就可以,飞飞悬停、航线是没问题的。

多谢大侠!!

网友:
要求不高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