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R7EH接收机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4-05-16):
《新手求教各位机友前辈关于接收机的问题》

         各位前辈好!
我是2012年10月开始入魔电直,当初第一架练手机是小飞象的450,配送的是乐迪6通遥控+7通R7EH接收机,如今已熟练上手,在论坛拍了一部亚托600N有副翼油机,不带控和接收。到手后有个想法就是先练练手,后期再准备入手好一点的控,疑是想到了拆用过去的新手机450乐迪控和接收来用,通电后,GY401陀螺仪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所有的操作杆都是乱的,这就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了。

请看这就是接收接的图网络上又找不到此接收机的说明书,请问下前辈们各通道的具体分配,最后一个7/B是做什么用的。可不可以将600N二合一电调的供电接口插入这个插口?还有就是请有使用乐迪6通的这款遥控器的机油们告诉下,怎样设置600N油机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我准备在模式2设置为常规航线练习模式,不带3D,在模式3里设置为:3D模式,求老手们教教小弟吧。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控,用着还行。。你换了机子 舵机正反向先调对了,然后根据你的陀螺仪调就好 至于曲线问题。。搜帖子吧

网友:
手上有一个 还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控,用着还行。。你换了机子 舵机正反向先调对了,然后根据你的陀螺仪调就好 至于曲线问题。。 ...

谢谢回复,现在我已经几乎调得差不多了就一个问题没解决。
开机能够十字盘回中,副翼左打正确、右打正确、油门正确、升降舵正确、尾旋翼正确,唯独螺距不正确,左手油门网上推到最高,但是十字盘3个舵机同是向下明显反了。最后这个问题了,求解答。后来我设置6通道螺距反向,但是其他电调又不正确了。当我把螺距调正确的时候,副翼左右舵又反了,还有升降舵也反了,到底怎么回事哦。头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我已经几乎调得差不多了就一个问题没解决。
开机能够十字盘回中,副翼左打正确、右打正确 ...

kbar副翼舵机好像要反接,不管怎么样 修正方向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