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术A2也被限制飞行了?

楼主(2014-05-16):
升级A2后搜星加定位成功启动不成功。dji技术A2是不是被限制飞行了?模式显示wpt是什么意思。

经过验证不是遥控什么的问题,感觉是A2像phantom样被限制飞行了。

网友A:
A2有时候是很怪,我调参的时候,经常会跳出接收机异常什么的,重启又好了,但是接收机实际是正常的

楼主:
在屋里试了试一切正常,发现没gps时可以启动,一到室外就无法启动,如果在没有搜狗gps情况下启动iosd的模式显示是wpt。难道A2想phantom样也加入限制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有时候是很怪,我调参的时候,经常会跳出接收机异常什么的,重启又好了,但是接收机实际是正常的

没升2.2之前一切正常,升级后也和你样说接收机异常叫联系dji,但是指示灯又是对的(绿灯常亮)。搞不懂了

网友B:
貌似有些可能严重情形下,A2会自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些可能严重情形下,A2会自主保护。。。。。。。。

什么严重情况下?请细说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 有明白的给说说 我们也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摇控器固件的问题

网友C:
外接s-bus接收也是过了 也是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s-bus接收也是过了 也是不能启动

应该是被限制飞行了,等技术上班了解答吧,你iosd显示wpt没?你附近有机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