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归来 还算顺利

楼主(2014-05-16):
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去首飞了,装机调机一个月了,全靠网上的资料真难啊,其实有好多问题就是层窗户纸,可就是身边没人能点播一下

飞了两块电,四面悬停还好,转了几个小弯,感觉模拟器的作用巨大啊,不然肯定飞不了,最后剩一点电的时候嘚瑟了一下,大桨砍了一下地面,掉皮了,总体来说还成,同时存在以下问题

1、金鱼尾,原来感度75,调整到65好点,不过还是有

2、推油门一瞬间机身逆时针旋转90度,然后就锁住了

3、记得设好了电压报警,怎么没报呢,飞下来3.6V

4、木浆砍了一下,皮开了,还能用吗?怎么修?(下面有图)

5、振动最大值4087,木浆皮开了以后又飞了一会,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各位大侠要是知道上面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上几张图,再秀秀我的私人室内室外飞场,呵呵!

网友:
开皮桨肯定不能用了,粘好了也不行。起飞推油门慢一点能解决地上转90度。震动4000多偏大,换了桨再试。

楼主:
恩!换原装浆试试再说!木浆便宜,买来练悬停的!

网友A:
想省8快钱 不要到时翻倍啊·

网友B:
桨其实不用木桨,20元的天资玻纤桨很好了,足够用
看你应该用的黄金战士k8,不知道电调是什么,电调设置缓启动,能解决一点推油门就转90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金鱼尾是一直有还是降了感度就消失了,正常450的话,k8的感度在软件里显示应该在64左右,不要太高,不然会金鱼,当然我也不知道你目前的油门是多少
4000多的震动够大了,不过这有可能是你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造成的,要降低震动,得一步步检查,先去掉大桨,小桨,看全油门震动,然后大桨做动、静平衡,小桨最好也做,然后装上小桨,看全油门震动,如果这时候摸尾管不麻手,或者震动控制在几百,那基本上就很好了,如果这时候震动过高,那就慢慢排震吧
祝爽飞

网友:
“推油门一瞬间机身逆时针旋转90度,然后就锁住了”——主要是你推油门太快了

网友C:
木浆根本不好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那个牌子的450空机?

网友:
新人不易,顶一下,楼上已经回答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其实不用木桨,20元的天资玻纤桨很好了,足够用
看你应该用的黄金战士k8,不知道电调是什么,电调设置缓 ...

非常感谢
手里还有几套木浆,先用着,实再不爽再换,不会为了省几块钱造成更大损失吧。
确实是黄金K8,电调用的好盈40A,一会把启动模式更换为柔和试试,不行再改为超柔和试试
金鱼尾一直都有,感度从70多降到65好点了,回头再降降试试,油门最大到0---65%,金鱼尾现象没什么变化,看来跟油门大小关系不大。
大桨做了平衡,小浆没做,回头把小浆也做做看!
问题还很多,慢慢解决吧!

网友:
新手能这样不错,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浆根本不好用!!!!!

也不好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省8快钱 不要到时翻倍啊·

借您吉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那个牌子的450空机?

飞越的

网友E:
桨换了吧,网上有黑色碳纤维B货,才20块钱,我一直用,3D没问题,平衡也很好!震动大就一步一步排!推油门旋转就是推得太急了,慢慢推或者缓启动! 金鱼尾就是感度和尾巴不顺畅造成的,可能和震动也有关系!干脆设定成在遥控器上面调节,省的每次都插电脑!另外可以打开自动微调功能,其他的优化都全选!然后你再试试看,肯定不一样了!具体操作不会的话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F:
X61还用着呢。。。
我有台X61t 已经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换了吧,网上有黑色碳纤维B货,才20块钱,我一直用,3D没问题,平衡也很好!震动大就一步一步排!推油门 ...

看来都建议换浆啊!我先用这几副练悬停吧,3D对我来说还很远呢!
振动可能跟这副浆破了以后我还飞的关系比较大
金鱼尾的问题估计得好好调调了
自动微调没用过,改天试试!
找到你的自动微调和感度的帖子了,研究研究再说,感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X61还用着呢。。。
我有台X61t 已经很少用了。

呵呵,我那是X60,用了很多年了,有感情了,全当备用机,目前电脑如图,有时候用网银MAC不支持,还有台T43也用着呢!

网友:
这私人飞场不得了

网友:
震动大了 点

网友:
这个场地真是羡慕啊

网友G:
k8反扭力补偿开高一点

网友:
楼主的私人飞场不错吗

网友:
恭喜楼主,擦破的桨就扔了吧,也没几块钱,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k8反扭力补偿开高一点

反扭力补偿??这是什么,我查查看!

网友:
放台电脑在那要告诉别人有多PRO麽

网友:
留贴学习  排震头大啊

网友H:
电脑用USB线连接450是干什么用的?本人对大机比较陌生

网友:
私人飞场不错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用USB线连接450是干什么用的?本人对大机比较陌生

调陀螺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用USB线连接450是干什么用的?本人对大机比较陌生

调陀螺仪用

网友:
这乍修啊,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