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2第一阶段总结视频

楼主(2014-05-16):
视频是在井下(地下一公里)休息的时候用手机做的,用原先的视频重新做了剪辑并附加了图片。
这个豹子是我第一个RCTANK,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升级了目前能找到的所有恒龙金属件。

下一阶段准备上路轮轴承,托带轮轴承及驱动轮轴承,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攀爬车模型用的避震器就准备改诱导轮为随动,垂稳陀螺仪,很有可能更换目前的沙漠三色涂装(预想是云母蓝UN涂装),炮塔旋转电机更换之后电机本身噪音比较大需要连同波箱一起改动。

网友:
姿态非常不错,Lz也很大胆

网友A:
效果很好,冒死下水的节奏啊,密封改好了?

网友B:
炮管那是不是装了什么啊,好像直指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很好,冒死下水的节奏啊,密封改好了?

简单做了下密封其实还是进水了的,主控板电调之类都是架空的所幸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管那是不是装了什么啊,好像直指一个点

还没有装横稳和垂稳  只是因为视频几乎都是慢镜头拍摄   是拍摄效果的原因吧

网友:
角度再低些会感觉更好

网友:
赶紧改轴承,同样的视频剪辑了之后感觉就是不同。。。

网友C:
怎么感觉黑白你的姿态这么正的。。。5iMX 我爱模型我的怎么开不出这感觉,如果加点像那个老外一样的行走部分视频,效果不比那个老外的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黑白你的姿态这么正的。。。5iMX 我爱模型我的怎么开不出这感觉,如果加点像那个老外一样的行走部 ...

老外那个视角需要gopro hero,我没有那个设备。。

网友:
如果来个正面的车身效果更不错

网友(2014-07-17):
密封很好啊,我看水应该都上到炮塔和车身间隙啦

网友:
灿烁3800块的究极版本吧?还升级啥啦?新的究极版本好像已经是第二代了。

网友:
兵人不错很华丽:)

网友(2014-11-08):
HL的豹2 各种完败田2 有没有?

网友:
玩田的心里分都清楚田的很多问题!
何必装B拿什么细节来说事呢,买个静态细节不比你丰富?
坦克玩的是行走,别在**了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