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在悬停比较稳的状态下,自旋的时候飞机明显晃动画圆圈。不稳

楼主(2014-05-16):
请问一下师傅 这个是哪个环节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都这样的,除非是有副翼450以上

不是把。有人10圈以上

网友A:
小机都这样的,除非是有副翼4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的可能性比较大,十字盘不水平也有可能的

不水平应该就不能悬停了吧 我想应该是重心 但是我机器没有任何改动啊 电池也是装到位了的  费解

网友B:
重心的可能性比较大,十字盘不水平也有可能的

网友:
重心 十字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