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INI CP无故自旋

楼主(2014-05-16):
请问大家一下,MINI  CP飞了一个多月,一直练悬停,今天 CP忽然无故自旋,这是那儿出问题了?

网友A:
感度开关(mix)到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开关(mix)到位了吗?

不是一直,是忽然来那么一下,降落再飞又好了,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来一下

网友:
尾电机挂了吧

网友:
不是尾电机坏了就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
上个视频让大伙看看情况!并且说一说遥控器里面的参数!

网友A:
那就是尾电机马上要挂了。我有一次也这样,换了尾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尾电机马上要挂了。我有一次也这样,换了尾电机就好了。

尾电机已经挂了

网友:
节哀顺变

网友:
尾机问题

网友:
看遥控上的mix开关是否在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