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4-05-16):
请教下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想入门四轴飞行器,所以打算买一款6通以上的
遥控器
,大概看了一下,有富斯6.富斯9和天地飞7,这些价位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应该选哪款会更好?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或者有别的遥控介绍也行,价位就和以上的孔价位差不多都可以接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用的天7

网友B:
天七吧... 还是天七靠谱点 ...

网友C:
那款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款都不好
大概这个价格范围内的有介绍吗?

网友D:
遥控器一次性投入,买个XG6也就1000,

网友E:
额。。。500的价位吗。。。福斯九,买回来自己花20元买线材可以升级固件,然后花150换飞梦高频头,性能可靠

网友F:
新人报道来领取积分。

网友G:
不知是用控來擺佈机机,還是用机机來遷就控.大哥您得拿個主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