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H680机架有点自旋

楼主(2014-05-16):
apm飞控 H680机架有点自旋 。来阵风的时候会往左自选,应该调什么地方。谢谢大虾指导一下。无风状态下正常但是往左打方向转的比往右打方向要快很多。

楼主:
板凳也抢上

网友A:
我想上h4的不过老听说有问题,还是入飞越650吧,

网友:
方向的PID没有调吧?自动调参只调整俯仰和横滚,方向需要自己手动设置的

网友:
电机不正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1d365c36
  请你自己穿越看一下这里
说得很清楚、电机座安装不水平就自旋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的也是H4 6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上h4的不过老听说有问题,还是入飞越650吧,

我的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恩,我看了你的帖子了,很稳定!可是我怕到时候不好调,主要是因为我的飞控是apm的,觉得飞越650是不是更容易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看了你的帖子了,很稳定!可是我怕到时候不好调,主要是因为我的飞控是apm的,觉得飞越650是不是更 ...

估计都是差不多
因为都是管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