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800,电机推力线问题。。。

楼主(2014-05-16):
装了12寸桨,电机座加高了,推力线是不是需调整一下??

网友:
这照片拍得....

网友:
大家来找茬
飞一下就知道了,看低头不。

网友A:
干嘛上这么大的浆!!!

网友:
翼展1.8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上这么大的浆!!!

为了提高效率,电池是3S的,之前用2814-1100KV,10-6的桨,最大推力24A电流,1170克推力,效率低,费电,
2814-870KV,12-6的桨,最大推力19A电流1400克推力,省电。。

楼主:
翼展是1.8米的。

网友:
照片看的我都迷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提高效率,电池是3S的,之前用2814-1100KV,10-6的桨,最大推力24A电流,1170克推力,效率低,费电, ...

学习了

网友:
我以为我看见了传说中的圆桌飞机

网友(2015-06-02):
跟我同样的飞机 我用的是3536电机 4mm的电机轴 9*6的三叶桨 动力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