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WKM姿态模式低电压炸机

楼主(2014-05-16):
配置信息:
平台:690S机架 +13*4寸浆+Tmotor4006电机 kv 740)悟空飞控 +4S电池
飞控: WKM

飞行环境描述:场地有少许建筑物和树枝,晴天;

客户描述:WKM已经安全飞行一年多了, 几百个起落, 这次低空十几米高的时候,当时飞机正在返航准备降落,飞机姿态不稳倾斜了,先是向前倾斜,然后控制不住断电自由落体了。

分析:
1.  从垂直加速度数据看出,飞机炸机时间是在295Sz轴加速度为1.18g,并在接下来的0.5S内,z轴加速度正负值突变猛增,最大高达14.98g,由此判断出此处炸机点。但是可以看出在249S左右,客户飞机垂直加速度也出现了一次偏大状况,但是马上回复正常。

2.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炸机时刻的系统主电压变化。
可以看出,炸机时刻295S左右电压值为11.842v,对于4S电池,已经属于低电压限制,3.5v*4=14v 249S,系统主电压值为12.4v, 也已经远低于飞机所需动力电压值。所以可以基本判定炸机原因为电压过低,动力不足。

3.     继续观察在295S时的输入,可以看到输入通道AET均有较大输入,T通道为***增大然后减小,分析为操控手发现飞机掉高度后,试图增大油门保持飞机高度。与此同时E通道,先迅速减小,后立马反向增大,重复次现象,分析为操控手观察飞机前倾,立马收杆,但是力量过度,接着猛推俯仰杆。此时A通道也是类似输入。

但是注意观察在之前提到的249S,此时AET通道也出现同样输入,说明在249S可能发生过类似炸机状况,我们可以看下气压计; 240S左右飞机高度有一定起伏,此时电压过低,飞机开始掉高度;接着飞机高度慢慢变大,原因为油门通道有输入;250S之后,油门输入下降,飞机高度慢慢下降,295S之后各个通道无任何输入和输出,可以得出此时飞机已经断电,飞机已经掉下来。

温馨提示:
1.飞控的低压保护功能在实际飞行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建议开启。
2.实际飞行过程中,飞行员应时时注意led灯的变化,对飞行器姿态做到心中有数。
3.如果出现低压报警,建议立即返回货选择安全地方降落,避免本次案例中由于第一次低压报警后没有及时降落导致后面动力不足直接炸机的事故。

网友:
支持这种案例分析,对于广大模友很有帮助!

网友A:
飞远了根本看不见led灯,我昨天才因为v2电压保护摔了。后悔死了。

网友:
大疆的这OSDMARK2的飞行数据能做的直观点么?买了半年了,至今还不会看这飞行数据,也没个详细的讲解方法,原来做的那视频没看懂。

网友:
看来电池使用久了之后电压报警要设置的高一点才行、炸鸡看来一部分原因还是电池不过关

网友B:
是的!飞一点远就看不到LED灯了!

网友(2014-08-10):
切身体会,3.如果出现低压报警,建议立即返回货选择安全地方降落,避免本次案例中由于第一次低压报警后没有及时降落导致后面动力不足直接炸机的事故。

网友(2014-12-12):
请问 S900的悟空 禅石Z15-GH4要配相机  官方你们说的松下GH4太贵了 能不能配置价位低的相机 是不是不配相机就不能进行航拍啊 。。麻烦指教

网友(2015-04-05):
引用 网友A:
飞远了根本看不见led灯,我昨天才因为v2电压保护摔了。后悔死了。

电压保护是鸡肋。就是让你们中招的。你们说对不。

网友:
低压保护设定,适合新手。即时预告你的飞机电量。。。可安全飞行时间。

网友(2015-07-12):
多一点这种数据分析的案例,也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