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Ace Waypoint 重新调试以后自驾模式下...

楼主(2014-05-16):
Ace Waypoint 重新调试以后自驾模式下螺距偏差
属性项:
机型: 神龙260
飞控: Ace Waypoint
固件版本: 不限
调参版本:不限

调参是否有报错:
**
问题/过程描述:**

用户故障描述:Ace Waypoint 使用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故障。近日IMU返厂例检,重新安装调试时发生一例奇怪故障,百思不得其解。

**
故障现象:**

、在拉杆长度未变、螺距曲线未变的情况下,手飞了快一箱油,一切正常。习惯性切自驾(姿态),飞机直线掉高,推满螺距无用,幸好因为试飞飞机高度不足一米,所以并无大碍。
、重起发动机,发现根本无法提速!折腾了半天发动机油针,无用.....
、地面静态仔细观察,发现:螺距在整个行程范围内动作正常,但发现螺距统统减小近5度。重设螺距曲线,手动飞行正常!但切自驾后,螺距只在悬停螺距与最小螺距之间变化,悬停螺距以上无论怎么推杆螺距均不上升。

问题分析及结论:
手动切入自驾如果在软件中设置了中卫,十字盘会直接走到软件中记录的位置。也就是说手动切入自驾 切换时的摇杆位置如果与记录的不一致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
从新进入软件,先校准遥控行程,再重新校准一次遥控的油门行程,最后重新记录一次摇杆中卫。图片依次设置界面:
处理建议:
严格按照调参软件向导步骤调试。调整遥控器参数,或者调参软件相关参数后,都需要重新校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