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迪AT10如何设置实现多开关组合成一个多段的通道用于APM选择飞行模式【已解决

楼主(2014-05-16):
如题:入手了一个乐迪AT10,研究了说明书,没明白如何设置实现多开关组合成一个多段的通道,用于APM选择飞行模式。混控、逻辑开关,,关键是如何组合设置呢?
有没大神教一下。

楼主:
还有就是现在AT10的接收机贵啊也重,有没大侠知道有没有其他4通~6通之类的兼容接收机可以配乐迪AT10控用啊

网友:
其实 厂家 在说明书 中:就应该 罗列 若干个 常用 混控

并且 把 它们 都标准化 精益求精 。。。以方便使用者。。。

顺便问:期待已久的 “通道保持” 功能,究竟什么时候 能 推出 哦 !?。。

网友A:
我就为了研究这个AT10的 APM六段开关,快一个月了,还是没一点头绪,各种控的方法用了个遍,也返厂升级了,就是没办法调到6个模式!!!

强烈希望乐迪的人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为了研究这个AT10的 APM六段开关,快一个月了,还是没一点头绪,各种控的方法用了个遍,也返厂升级了,就是 ...

一直没搞懂6段开关啥意思?3段是-100  0  +100    6段是咋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6段开关啥意思?3段是-100  0  +100    6段是咋显示的?

就是通过一个 二段开关 和一个 三段开关 配合 设成 6段开关。以满足APM里6种飞行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一个 二段开关 和一个 三段开关 配合 设成 6段开关。以满足APM里6种飞行模式。

还不如用一个3段开关在加2个混控用电位器调节3段开关的大小行程,还是无极的想调多少就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一个3段开关在加2个混控用电位器调节3段开关的大小行程,还是无极的想调多少就多少

那不是要拆控改装吗? 想无损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要拆控改装吗? 想无损实现呢..

我的控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可以实现

乐迪AT10 ? 怎么实现的?

楼主:
论坛里有大侠发了教程,大家看看,这贴教设置的,回头试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个人原想是利用一个3段开关,再加上一个组合的逻辑开关组成6段,3段开关保持原来的,不过要根据APM的分段值调节对应通道输出值,然后用另1两段开关的某个状态和原来的3段开关组成另3个逻辑开关,同样设置输出值。相当于利用逻辑开关来增加3段开关为6段。
得空自己试试。

楼主:
晕菜,真试一下发现其实很简单啊。自己摸的,没连飞控看具体参数,不懂对不对,反正是可以使用开关(1个3段1个2段开关)选择某1通道输出6个相对固定不同的值了,根据APM参数要求,实际微调一下应该没问题。
试验环境:
在辅助通道中将第6通道选择3段开关C,选择后开关C可直接控制通道6输出3段不同通道值,然后在混控中设施2段开关D作为组合C形成另3段通道值的设置,具体混控设置如下
1、进入高级菜单的可编程模式

2、普通模式的混控(具体要看最后APM要求的对应通道值,也可选择曲线模式)

3、使用偏置设置就好了,反正设置完后可以把开关D拨上后,开关C的3个位置会输出另3个值,具体值量连APM后再细调了,尽量落在要求值的中间好一些。

4、设置后模拟显示的不同值量
看好右上角的开关C\D和通道6对应的舵量对应。

这说明书不清不楚的,俺自己折腾的,不对的地方,有经验的大侠指正哦,是不指望厂家的支持了。

楼主:
飞控到了,实际设置一下,OK,没问题。
我的设置:
1、先选择辅助通道对应,通道5对应3段开关F;
2、在混控设置里选择曲线混控,把2段开关A设施为DOWN允许混控。
3、然后看着APM软件里显示的PWM值调整5个点的数值,把混控后3段开关F各档对应的PWM值调到APM对应的模式PWM值范围的中间就OK了。
实测无问题。

网友:
你这样才完成了三段模式   要实现六段  另外三段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