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的MR桨没配垫圈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5-16):
刚刚买回了APC的MR桨,也遭遇了之前所说没有配垫圈的情况,但总不能不用啊,只要在电机轴上套热缩管,套2层热缩管,可以保证同心度。再将MR桨装上去,哈哈!严丝合缝,堪称完美啊。

网友:
感觉也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也可以用其它材料代替

网友:
这货似乎只有6mm轴的!

网友:
真心觉得mr好像大疆的桨

网友A:
这桨有何优势与老款桨比较

网友:
一直用这个办法填缝.

网友:
小方法解决大问题

网友(2014-11-04):
好可怜 为何不买垫圈啊

网友:
精度一般,热缩管

网友:
有弹性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桨有何优势与老款桨比较

这个桨型与我最早就实验的一样。这个桨就是原来固定翼的马刀桨和多轴桨的中间款,更加偏向马刀桨,这个桨就是适合更大转速允许的最大转速也远高于多轴系列。没有专业测试。但就从感觉上来低转速部分效率没有提高,但如果转速上升比如机子经常60% 70%以上油门悬停的时候这个桨的效率会高于多轴慢速桨。

网友:
至于要省那几块钱垫圈钱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