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微进给的钻铣床如何解决下刀精度问题

楼主(2014-05-16):
比如像博阳的ZX7016这样的钻铣床没有微进给功能,在加工台阶或钻孔时,如何解决每次进刀的量很准确?
给Z轴加装数显卡尺可以解决一些吗?

比如铣一个5mm深的台阶,我的想法是 首先对Z轴的0点(用光电对刀器)慢慢下压Z轴直到LED灯亮,这是记下数显卡尺的值并清零,移去对刀器下移Z轴50mm(对刀快厚度),找到工件Z轴0点后,开始加工每次进刀1mm(问题来了,这个每次进刀的量只能凭手的感觉,看着数显卡尺的值,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多进或少进),直至加工到所要的5MM深度。

如果要改微进给,涡轮蜗杆的值如何选定?

网友A:
我在滑台上加了升降台,损失100mm Z轴行程,精度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滑台上加了升降台,损失100mm Z轴行程,精度0.1mm

请教下用的是哪种升降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用的是哪种升降台

剪式升降台,行程80mm,对7016这种薄皮足够,但只有向上准确,向下会轻微一头沉,工件下降后需要上调一点儿。
升降台上加了数显尺。
粗铣稍抖,最后一刀0.1mm精铣很好。也可精密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