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四轴的一键返航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5-16):
最近几款微四轴中加入了一键返航的功能,有了这功能微四轴才敢飞远一些些,否则没飞几米就看不见了。。。但是没搞明白它是如何知道家的位置的?难道有gps?那么小jj装不下吧。。。

网友A:
微四轴中加入了一键返航后FPV才有意义,估计是用了惯性制导类似的原理

网友:
也想知道,小四轴飞出去没多远就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四轴中加入了一键返航后FPV才有意义,估计是用了惯性制导类似的原理

恩,既然有加速度传感器,用惯性制导在硬件方面倒是挺现成的。九鹰galaxy啥的似乎没有说明有定高功能,一路杀回来蛮危险的。
另外惯性制导时间长了误差会累积,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这点希望有用过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有没有用场强计的,启动返航后往跟自己对上频的信号最强的方向飞

网友:
九鹰那款看着不错,就是价格高,居然还是空心杯,看见空心杯就不喜欢了。

网友:
根据信号强度可以实现该功能。反航时发射机逐渐衰减信号,飞行器根据信号最强的方向飞行。就可以实现这个过程。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太有用了!

网友B:
哪些产品有一键返航呀?

网友C:
场强的方法不现实,尤其室内那么复杂的反射衍射散射。。。。实际就是加速度计积分算法,能记录下整个飞行轨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场强的方法不现实,尤其室内那么复杂的反射衍射散射。。。。实际就是加速度计积分算法,能记录下整个飞行轨 ...

开玩笑  按照现在工艺做的mems根本做不到  加速度2次积分10分钟可以飘几十公里

网友:
加两颗指南针,给他一个180度的航向角度差的补偿,就可以实现一键方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玩笑  按照现在工艺做的mems根本做不到  加速度2次积分10分钟可以飘几十公里

Well,依你高见呢? 微四轴自动回航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些产品有一键返航呀?

九鸟有两个产品了,华的也出了貌似还没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ll,依你高见呢? 微四轴自动回航如何实现的?

猜测方法如你所说,而此法误差估计不会太小。
看版上有人买过呀
呼唤小白鼠现身说说实际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