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完工

楼主(2014-05-16):
气泵只能打0.3MPA感觉低 加电容还有其它方法都没有用只能达到这压力 0.1MPA自动启动也觉得低 容量在3.9升左右+-0.5升  压力开关弹簧换儿童车轮子上的弹簧  不然压力开关不跳 管壁1.0mm实际厚度  直径88.9mm  水管测压泵有问题会自动掉而且很快瞬间1.8MPA没问题  油水分离不知道是不会用还是怎么的 依然看到有水进气灌  手机拍的只能有着效果

网购配件

网购配件

网友A:
牛B啊,要是有详细过程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有加单相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B啊,要是有详细过程就好了

详细过程就是 看起简单做起麻烦  配件是9 13螺丝 买不到  没办法只有买丝锥板牙一买就是一对不单卖 飞机开孔器下不锈钢板到头飞出好几次下不动最后开孔器报废了 8mm钻头钻抱箍眼1mm抱箍被卷层蛋卷了 把手都划出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加单相阀吗?

没有 气泵拆开改造几次打算提高压力没成功 有个皮东西起单相作用  但还有很小的漏气现象看不出来感觉不到  看压力变长时间有变化

网友C:
想提高到多少压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提高到多少压力呀?

提高到0.8mpa刚好 0.6MPA将就  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结构很紧凑做工很细致

网友C:
基本正常压力也就0.6~0.8mpa,应查气泵本身又无问题,还有各个连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正常压力也就0.6~0.8mpa,应查气泵本身又无问题,还有各个连接头。

不是漏气接头问题  不进气罐 接上压力表一头封死只能打0.32MPA

网友C:
不知您的气泵具体结构形式,不便分析,附图说明只要能动的地方都需要配合很好,压力才能上去。
对不起不知怎样发图,就是活塞式冰箱压缩机的示意图。

网友D:
气泵出来的是高温高压带气化水的气体    这种油气是无法分离的。。。。这东西应该接在末端       还有貌似正确的接法是  气泵到气瓶间加个单向阀   然后在单向阀前引一根到压力开关的单向阀上(那个有一个泄压阀  作用是卸掉压缩机的高压  电机才容易启动)

网友:
也许是不同类型气泵压缩机的供气量和标称压力是不同的,活塞式的压力能高一些,看气泵的铭牌吧,
有没有具体的指标,另外试压时最好接上储气桶试压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您的气泵具体结构形式,不便分析,附图说明只要能动的地方都需要配合很好,压力才能上去。
对不起不知 ...

气室压在黑色密封圈上就是这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泵出来的是高温高压带气化水的气体    这种油气是无法分离的。。。。这东西应该接在末端       还有貌似 ...

我这泵无油型的  就是水分离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调  我目前调的是最大出气

网友B:
楼主你应该在泵和储气罐之间加单相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泵无油型的  就是水分离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调  我目前调的是最大出气

我是说你的分离器接不应该接在那里   水分只有在冷却后才会凝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应该在泵和储气罐之间加单相阀

打到0.3map 3-4小时掉到0.1mpa自动启动 我也不常用基本开一次到结束也就1-2小时时间  用单向阀费事花钱 我尔尔用用没必要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你的分离器接不应该接在那里   水分只有在冷却后才会凝结

嗯  谢谢     我本打算将水滤掉  还就没想到是热空气呢

网友B:
楼主,你必须装个单相阀不然你的压力一定打不上去,单相阀不贵的买那种柱状的便宜还好用。

网友C:
有的气泵标称就0.4mpa, 0.3mpa是低了点,开时间长了汽缸热了效率还低,说明橡胶件质量有问题,
如不好更换,建议加大储气桶增大储气量,减少开机时间。

网友(2015-04-08):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加单相阀吗?
没有啊

网友E:
压力容器要试验,注意安全

网友F:
想提高压力和工作时间可以看看我的帖子,里面有自制气泵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