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问题

楼主(2014-05-16):
请问大侠们  D10控的电子微调通道是控里的那个界面  我意思是要把电子微调通道数值调整下  知道的请告诉下 本人新手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把电子微调的通道数值可以自由调动

网友:
叫辅助微调

楼主:
怎么确定是哪一个通道的微调?  哎  自己摸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是哪一个通道的微调?  哎  自己摸索。。。谢谢了

一通升降,二通副翼,三通油门,四通方向,五通起落架,六通襟翼,够不?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 微调一下的 数据量操作量变大点是吧,默认是0.5% 你想改大点数值是吗?

网友:
我用过天地飞九的控,微调在控的摇杆的附近有两个是上下的有两个是左右的。在主界面可以看到调动时界面滑块的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 微调一下的 数据量操作量变大点是吧,默认是0.5% 你想改大点数值是吗?

是的

网友:
好像改不了。我也想改下。 改成 调一下就调2%  默认是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