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y6这样行吗,准备雕刻了

楼主(2014-05-16):
中心板250mm,25mm管,轴距600以内

网友A:
行,就是管子粗了点吧

网友B:
排版这么紧凑。。只有激光雕刻可以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版这么紧凑。。只有激光雕刻可以雕了

不是吧?

网友:
高难度啊……

网友C:
你轴距700  上多大的桨 ?然后挂载相机的位置是否能拍进去桨?25的管子是否有点过于粗壮,脚架的安装方式呢?电池的安装方式呢?

楼主:
雕刻有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轴距700  上多大的桨 ?然后挂载相机的位置是否能拍进去桨?25的管子是否有点过于粗壮,脚架的安装方式呢 ...

600,还不知道呢,应该拍不到,脚架暂时用atg塑料脚架

网友D:
原装skyhero750的表示狗广角桨进镜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skyhero750的表示狗广角桨进镜头严重

云台靠前点呢?

网友:
会好点,还是有,除非挂载杆很长,但是长了就容易抖,只能不那么长,稍微往下拍。我是15寸桨,13的可能没啥事

网友:
雕刻机雕刻只需每个零件相距4mm左右即可

网友:
求头像的种子

网友:
没有呀……遗憾

网友:
我只自己动手做……反正我不会,您高手……

网友:
确实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就是管子粗了点吧

粗点好

网友C:
我的Y6是这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Y6是这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装的挺漂亮,就是你的电池是下挂方式就靠两根搭扣感觉有点不太保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Y6是这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你的不错,已经参考你的,调了8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的挺漂亮,就是你的电池是下挂方式就靠两根搭扣感觉有点不太保险啊。。。。

没事儿的,那4个挂载是CNC的件,很结实的!

网友F:
楼主有图纸么?

楼主:
有啊,自己画的

网友G:
电机座画的具体参数能告诉我下吗?我不会画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座画的具体参数能告诉我下吗?我不会画电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