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四轴配置!!!续航时间20分钟左右!!!

楼主(2014-05-16):
求一套轴距小于450的四轴,续航时间超过20分钟,价格在1500元左右(包含控在内,天7等等都行)
不知道CX-20 价格1650 还是自己配蝗虫机架、F330,感觉动力比较贵,还有飞控在考虑APM和NAZA,APM 雷迅店铺560(带GPS),NAZA 400元搞定,不知道GPS能否用上。以后用来飞FPV的。

网友A:
1500-1700  自己配吧 上不带gps的naza就够了 以后升级的余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1700  自己配吧 上不带gps的naza就够了 以后升级的余地大

你是指naza lite?还有升级空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naza lite?还有升级空间吗

lite不上gps 便宜简单  随便飞飞没问题
升级就别指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naza lite?还有升级空间吗

1500左右还想带遥控器的话买naza就不能带gps 这样 机架 电机电调的品质才可以上去点  只是玩玩的话 建议先电机电调机架保证了品质 以后就不用再升级了 飞控以后另上gps就行 要是飞控一步到位了 那别的电子设备只能买便宜的了 以后还得全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naza lite?还有升级空间吗

lite可以上GPS的,但无法使用原厂的OSD,需要使用第三方OSD来实现视频叠加

网友B:
自己建个表格自己算配置和重量吧,1K5整机能选的东西还是挺多的,2212确实不给力,用2216或者4006电机都不错的

有些其实可以收二手的,像电调、飞控即使用二手的也没这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建个表格自己算配置和重量吧,1K5整机能选的东西还是挺多的,2212确实不给力,用2216或者4006电机都不 ...

2216估计只能用朗宇A2216,F4006听说平衡不好,楼主想的是330-450的四轴,所以电机还是选择2212-2216好一点,8寸或10寸正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估计只能用朗宇A2216,F4006听说平衡不好,楼主想的是330-450的四轴,所以电机还是选择2212-2216好一 ...

玩穿越的话用轴距多大的比较好了,当然电机也得配机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穿越的话用轴距多大的比较好了,当然电机也得配机架

嗯,一般小机架的都在10分钟左右,20分钟恐怕有点难,我记得低KV配大浆才飞行时间长,如果小于450我的建议是330机架,2212电机,8寸浆,2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一般小机架的都在10分钟左右,20分钟恐怕有点难,我记得低KV配大浆才飞行时间长,如果小于450我的建 ...

330的话配置能说一下吗,不知道穿越用什么机架比较合适,以后要加图传来FPV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0的话配置能说一下吗,不知道穿越用什么机架比较合适,以后要加图传来FPV

330机架我觉得还是有点大,不过挂狗应该没问题,穿越一般200-600mw图传的就够了,不建议用带散热风扇的那种,330的配置我上面说了,电机2208-2212,kv980-1100,电调20A。

网友:
F330(最好大疆)   2208电机   8045   NAZA单控   山狗   600MV图传    电调10A   3S  5000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30机架我觉得还是有点大,不过挂狗应该没问题,穿越一般200-600mw图传的就够了,不建议用带散热风扇的那 ...

请问带散热风扇的图传发射,为什么建议不用?肯定是有什么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带散热风扇的图传发射,为什么建议不用?肯定是有什么缺点?

个人认为有风扇的图传有震动,小机架空间小,减震不好会影响飞控,新款的TS832貌似不错,600mw体积重量也刚刚好。